国产日冠新版DS929MG拆机图

楼主(2010-05-14):
据厂家说改版了,因此买了3颗来试用下,顺便上拆机图。看起来外壳改善了,马达也换了。希望新版本的能经受考验。

网友:
齿轮组看起来蛮好,但电机的焊点不敢恭维。

网友:
光从图片看。。与原电路板无区别。。也算是11G舵机的公版了。。

外围元件的焊点不敢恭维。。

期待小白的测试。。

希望算法与电机有所改进。。但个人认为。。悬。。

网友:
看上去还可以 不知是否耐用

网友:
电位器是啥样的

网友:
我刚烧了个,坏了我的好赢40A,BEC已经没输出了,伤心中............
不知道为什么,就冒火了,明天上图

网友:
图上可以看到烧了个电阻和个三级管模样的配件,谁知道型号?

网友:
电机估计是先坏的,然后是电路板\电调

网友:
电调的bec都坏了,牛!

网友:
经过对比烧掉的两个管一个 应该是二极管,上面标有 JJ 两字, 另外一个貌似三极管的31F1
经检查电机没事,用个小纽扣电池可以驱动,但不是空心杯..

哪位兄弟知道上面的管子是什么参数?有什么可以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