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这是怎么回事情。新手请教~

楼主(2010-05-14):
最近风神50飞起来。尾巴总是左右的罢动,是怎么回事情呢?我总的
陀螺仪
比较垃圾。是KDS800的。我就飞小航线。

网友A:
 难道又是武汉卖你的?

网友B:
调低感度试试, 都上油机了还舍不得花钱买个好一点的陀螺仪!!!!!

网友C:
LZ试着将延迟与感度配合着调一下,用数码舵机也可将延迟定到50%,再试着调感度,好多时后都是舵机跟不上陀螺的信号,

网友D:
LZ是啥版本的?皮带版是有这个问题,飞起来感觉尾巴很飘、很灵活吧,锁不住一样,调节EXP试试看。我就是这问题,调了就好些了。

网友E:
请问风神50多钱?配件贵吗?

楼主:
如果用普通尾舵机,延迟应该调至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