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引起的失控,有没有朋友遇到过?

楼主(2010-05-14):
我自己组装了个450,出去飞了2次,失控了3次,
第一次失控时,无损失,感觉到失控的可能,
第二次失控,我觉得不能飞了,就回去了,在家重新布线,
又出去飞,先地面测遥控距离,超过100M,就没有再走了,飞,失控,小炸机.

回来,搜索失控,说可能是因为机身导电的原因,于是在家测试,
拿掉6exhp的接收天线,近距离测试
接地,失控
把接收拿出机身,失控,
电池,接收,拿出机身,失控
把电池,接入,电调,拿出机身,失控
上失控的现象为,断开电机时,控制正常,接通电机时,所有通道均无法控制,包括电机转速,一定要断电.

换电调后,正常

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种问题呢,太奇怪了

控:futaba 6exhp
接收:R136HP

电机,电调型号均忘了,TAOABO上买的,现在查不到型号
电机:2218,好像是
电调: 上标了一个H50A,只知道是50A的,带一个小的,或许叫UBEC吧,后查了,应该是XXD的50A的

网友:
估计不一定是失控,我感觉你的电调BEC有问题!就说对接收机供电有问题!买个亚拓的吧,不是那特别特别的好,至少可靠性,还是可以的!

楼主:
恩,就是电调的问题,控和接收用地其它地方都正常!

网友:
UBEC检查 看看够不够A数,正常要3A左右。我以前用好赢40A的电调也出现过失控,就是BEC的问题,输出A数不够只有1.5A左右导致失控的,电机不转的话测试都可以 ,舵机,陀螺仪都可以工作,只要加油到30%以上,舵机就会乱跳了,控制不了,就是传说中的失控!!!!害我都炸了几次机机。

网友:
我也遇到过,感觉一下子舵机都停止工作,据说是电调的BEC保护的原因,当时飞机上是用了9个舵机,估计是BEC保护了,后来我改成独立供电就好了

楼主:
看来大家都遇到同样的问题了,现在打算换电调,请问楼上的,如何独立供电?

网友:
加个好盈的外置3A的BEC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