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8FG THR CUT问题

楼主(2010-05-14):
如题,在T8 THR CUT中,是不是只能在油门杆在30%以下才能作用?能否调整到摇杆在各个位置都能实现该功能?

网友A:
貌似不行

楼主:
不知道是为了区别控的档次还是怎么回事,希望以后有升级程序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不可以的,你看说明书啊,说了,为了防止意外触发熄火,所以只在一半以下才可以用

网友C(2010-10-21):
这是个很不爽的问题!

网友D:
这个是油鸡的功能呢,不小心按到就恢复不了了,所以高油门不能使用。
你可以把THR HOLD和THR CUT设在一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