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780的调节问题。

楼主(2010-05-14):
本人今天帮朋友调yt sport,里面带的是GP780陀螺,我自己也有个sport,不过当时给的是GP750,于是我就按照750的经验和说明书上写的进行调节,可是在试飞后发现明显摆尾,而且在快要悬起的时候幅度相当大,皮带啥的都差不多,请问我应该怎么调呢?是不是感度的问题呢?控是10c,感度和D/R多少比较合适呢?谢谢帮助了

网友A:
貌似没有完美的解决办法,我们本地无数台直机,只要是配的780,无论是450,500还是600,甚至是风神50,尾巴都有轻微抖动的现象,只是程度不一样.坛子里很懂朋友反映一样的问题了,老外的论坛里也都这样说,估计这是780的产品特征吧.

楼主:
莫非是GP780的内部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780,DS8910锁尾,开始也是这样(新机到现在一个月不到,但是一次小炸后,居然好了,锁尾刚刚地,小炸换了主轴,主翼(主翼排除)调节了中立点,(之前也是反复调节过)斜盘舵级一个,油门和螺距重新设定了,不知到是与什么有关,但是现在断定,780可以锁死,总之我的是这样了。我自己琢磨是螺距和中立点很重要,780可能对这些数据要求较高。DSX7 感度是75-80%之间没问题,

网友:
780的速度比750快,感应灵敏度也高,所以对震动比较敏感。LZ是否打开延时,适当提高延时的量

网友B:
嘿嘿,401的飘过

网友:
10C GYRO SENSE 25%左右哦
我用的是PU垫
和750使用起来差不多
PS 还是老401来得方便,奈何新款的机机不好装

网友:
哎,我的GP780用了PU垫还是一样摆,但比以前好多啦,反正是体会不到钢棍一样刚刚的感觉了。
还是怀念401,方便简单,至于自旋不均匀的确是刷锅的时候有可能撇不过来尾巴,尤其是大风天,会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5555   我得 780 也是狂甩

网友:
我的油機是用雙層原廠雙面膠加魔術帶

网友:
加个橡胶圈套上,保证效果马上出现。

网友:
原配的舵机不行  我换了922,立马锁得很好

网友:
换9257立马问题解决

网友:
换GY401吧

YT的垃圾电子设备用什么用啊,直接丢垃圾堆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没有完美的解决办法,我们本地无数台直机,只要是配的780,无论是450,500还是600,甚至是风神50,尾巴都有轻微抖动的现象,只是程度不一样.坛子里很懂朋友反映一样的问题了,老外的论坛里也都这样说,估计这是780的产品特 ...

真的假的,谣言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嘿嘿,401的飘过

怪不得你在我贴子里骂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