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401掉了个小贴片不知是什么?

楼主(2010-05-14):
请教各位大师:我的401掉了个小贴片(就是下图红圈的地方)不知是什么?是什么型号的?那里可以找到,谢谢各位了。

图片

网友:
是个电容,缺少后舵机会来回摆动不受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舵机就是会来回摆动不受控制,请问是多大的电容?

网友:
从任何一个报废的电脑主板上拆一颗大一点的陶瓷电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