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我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0-05-14):
我请教一个问题!!我DIY的电磁舵做好了应该怎么试他能不能用?我因为买来的雷速登遥控赛车给我拆烂了,也扔掉了没有办法实验那个DIY的舵机,请问有什么其他办法实验舵机能不能用?????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下阻值不是太小,用干电池,间或的接通断开,看电磁舵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
嗯 赞同   还有一点 lz用的是什么线圈  如果是粗电线缠的  简易换成细电线 这样用的时间长啦 线圈也不会很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