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6 和 KV1到底选哪一个?

楼主(2010-05-14):
最近想进一台盟军坦克。在HL的kv1和M26之间犹豫。两种坦克我都没有见过实物。
有没有哪位车长能说一下,从行走性和外形的准确性来讲哪一个更好一些。

网友:
M26的我没有,不好评论。KV-1我有,发个图给你参考,HL的KV-1外观还是不错的!坦克上的贴纸是自己搞的,非恒龙原配。

楼主:
是HL原装金属套件吧。行走性能如何?

网友:
M26也不错哦

M26的地盘不如M41高

网友:
KV吧。比M26更经典

网友:
LZ有没有KV1履带的尺寸数据? 不知KV1的履带和M41是否差不多大小,HL的波箱应该都一样,特别是传动轴都一样,如果差不多大,我的M41就可以买个KV1的履带装上了,,

网友:
用不了的,齿位跟宽度都是不同的,如果KV-1装M41的履带那变成什么?

网友:
建议选择M41(个人观点)

网友:
我是说HL的波箱和连接驱动轮的轴都一样,只要履带差不多大小,就可以买个KV1的履带加驱动轮就可以了,其它轮子基本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