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来问问题了!我想在控上加一个11DB的平板天线,不知道会不会有效果

楼主(2010-05-14):
我又来问问题了!我想在2。4G控上加一个11DB的平板天线,不知道会不会有效果,角度大约是多大呢?

网友A:
没有用
方向性很强 一偏离飞机  你飞机就失控

2.4G控 可以接驳 72mhz 功放 变成72mhz输出 你只需要买个72接收机就行

加FPV群 12945127

网友:
不想用功放 准备折腾双16db跟踪天线(2.4+5.8)的飘过

楼主:
听不懂啊,什么叫跟踪啊

网友:
就是 天线跟着飞机跑 始终对着飞机

楼主:
强大啊!!牛人啊!希望你能早点做出来,

网友:
一般的控,为了体积小,天线性能是有限的。
天线一般按波长的整数比例长度来给的,比如二十分之一或者多少。
吧现在的控天线去掉,接一根射频软线输出,按现在天线一倍或2倍长度做根长天线,加个座子。
控里面就算有天线加感线圈,也就暂时不考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
方向性很强 一偏离飞机  你飞机就失控

2.4G控 可以接驳 72mhz 功放 变成72mhz输出 你只需要买个72接收机就行

加FPV群 12945127
有这回事吗?

网友:
学习

我今天就是来灌水的混一分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
方向性很强 一偏离飞机  你飞机就失控

2.4G控 可以接驳 72mhz 功放 变成72mhz输出 你只需要买个72接收机就行

加FPV群 12945127

这样改不行哦,我用JRDSX9 2。4G 接上72M的功放,用72m PPM接收机收不行啊,功放不支持JR的编码方式。

网友B:
“2.4G控 可以接驳 72 功放 变成72mhz输出 你只需要买个72接收机就行”
2。4G可以变72mhz?,这是什么理论?
不要误导新人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G控 可以接驳 72 功放 变成72mhz输出 你只需要买个72接收机就行”
2。4G可以变72mhz?,这是什么理论?
不要误导新人哦

无语了,要误导新人的是你自己啊。

网友:
RJD又在广告了

网友:
我和楼主一样 情况,非常想知道

2.4g怎么变72,望解答

网友:
晕,72M,2.4G,都是高频头,里面的东东还是一样,就跟你用72M的能玩模拟器,换成2.4G的难道就不能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G控 可以接驳 72 功放 变成72mhz输出 你只需要买个72接收机就行”
2。4G可以变72mhz?,这是什么理论?
不要误导新人哦

呵呵  怎么不可以  72m和2.4g都是发射部分

网友C:
请问楼上前辈

如果这样,我用2.4G的控,驳接72的功放,飞机上用72的接受,然后搭配2.4的图传,这样是否可行?望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这样,我用2.4G的控,驳接72的功放,飞机上用72的接受,然后搭配2.4的图传,这样是否可行?望解答

可以的 将ppm信号引出后 接到72m功放 你的控就是72m的大功率控了  可以用2.4g图传
大家都是模友 互帮互助  不用客气:loveliness:

楼主:
如果有前级放大,用PPM信号直接引出就可以用,如果功放没有前级放大,就要高频头来作推动级了!

网友D:
这样看来,功放还要有可以自由改变频率的功能!不然没有高频头发生信号,功放如何可以确定和接收频率一样,我想功放应该可以设置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