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白乌鸦飞机可以喷漆吗?

楼主(2010-05-15):
买了一架白乌鸦,感觉不美观,想用普通自喷漆涂装一下,不知道会不会腐蚀,有没有朋友搞过,麻烦说一声,我怕像EPS一样的被腐蚀了,所以不敢喷。

网友A:
千万必要作这种尝试。我已经毁掉了一架EPS的滑翔机了。因为自喷漆含有稀料。如果你想做涂装,用水溶性的涂料。我尝试用立邦漆外墙防水涂料。颜色可以在卖漆的那里调好。其他小面积的颜色现用低粘度胶纸粘好,然后用丙烯颜料来做修饰。

网友B:
如果你非得使用自喷漆的话,那你非得要先涂一层保护层才行!
 保护层可用:1)白乳胶;2)白色聚丙烯涂料。 但是,千万不能有一点空隙!不然就麻烦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说乌鸦是EPO的吗,EPO的应该是不会腐蚀的啊,EPS泡沫的我知道502一见就化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喷的,我先在机舱里面喷了一点,等一会没有问题才喷,已经喷好了,看效果。

网友:
看照片
喷出迷彩色了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98358f6b-5fc8-11df-890c-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984fa321-5fc8-11df-bdfe-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C:
喷好了上图看看...我也买罐漆来喷喷....

网友D:
还是先涂保护层保险

网友:
回复 网友C:
喷好,怎么上不了图。

网友E:
用宫田漆就不会腐蚀,哪怕是EPS或者KT板,改天拍个图上来,飞机不在身边

网友F:
EPO的白乌鸦不怕502,不怕自喷漆,迷彩没问题,但是如何喷出一个漂亮的迷彩是一个难题

网友G:
学习
我今天就是来灌水的混一分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