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魔,第一次买机就受打击,大家进来出下主意

楼主(2010-05-15):
近日入魔,在TB某家买了一套AX电滑,盼啊盼啊昨天终于到货了,没想到拆开箱受打击了。
首先,因为我的最终目标是中距离FPV,潜水期间看很多老鸟都说72M的控适合,所以拍了个72M的天6A,打算以后配合二代功放飞,没想到给我发来个35M的,而且连个说明书都没有,一会去看看能不能下到电子版的。 是不是遥控经过二代功放不论什么频率都就成了72M的?  如果是那样的话,现在35M近距离飞飞,飞远了用功放到也凑合。
然后,唉,我发现机身明显受过挺严重的挤压,而且看包装应该不会是快递路上压的,都变形了。
整个机身不成直线,画红圈的地方还有条裂缝,这样子影不影响正常飞行?影响我就发回去换,反正刚开始也不着急飞,先练模拟器,不影响就懒得换了,麻烦啊

另外,电机座也掉下来了,果然很脆弱,请问这个电机座应该怎么加固下?光拿胶水粘我挺担心的啊,502?透明胶?橡皮筋?话说EPO材料怕不怕502啊?

老鸟们帮看看,这情况影响大不?  至不至于用一个多周的时间发回去换货?

PS:如果不用换的话,老鸟们教教我电机,电调,电池之间怎么接吧!家住小县级市,没有航模店,更没有玩这个的,自己单玩没老鸟带很痛苦啊,特别是上学学的物理早还给老师了~利用神奇的搜索功能,也没找着系统详细的,都比较笼统,只让我知道了大体怎么弄,到底具体怎么整还是糊涂

上照片,忘拿自己的相机了,单位就一个NNNN年前最最早的传说中的电视购物的爱普泰克。。效果很差
这一摊,让我直接斯巴达了

电机接出来3跟线  红-黑-蓝

下面这一摊,皮圈是绑浆的吗?那些小金属接头呢?焊在上面那些东西的电线上?

网友:
如果是商品原残损,那当然药联系商家调换了……
不过仅仅从EPO材料的修补来看,还是很容易的。
包括电机座都可以用泡沫胶粘,很好搞。

网友:
潜水功力还不够啊呵呵.小金属接头就是香蕉头,焊在电调3跟线上 红-黑-蓝 还有3个焊在电机线上 红-黑-蓝 T插焊在电调的另一边黑红线上和电池相接的注意+-极

网友:
不必太认真哦,新手嘛,这个JJ在几次:“起落”后就会体无完肤、筋骨俱断了,所以。。。不必太认真,嘻嘻;

遥控器嘛,如果嫌更换麻烦,就先这么玩着呗,那个店家以后忘掉它罢;

等熟悉了,再考虑其他的罢,那时候你会考虑的更完善啰,如果你能坚持到那时候。。。

楼主:
机身的弯曲程度影响正常飞吗?  不影响的话就不换了,到手的飞机实在不愿意再等上1个多星期了。

另外这电调3根线那边都是黑色啊?

网友:
提醒你,香蕉头,电机上是公头,电调上是母头,T头:电池是母头,电调是公头,

网友A:
遥控频率需要配合功放频率!
否则炸鸡没商量!

网友:
1300mah电池配重不够 我是用2200mah电池 还要放在机头的位置 才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频率需要配合功放频率!
否则炸鸡没商量!

我看二代功放写的是免遥控晶体 可调频率啊,到时候在整个二次变频的接收机,是不是就可以了?
可以的话,现在真懒得换了,拿这个35M的凑合玩吧

网友:
电调上的三条黑色线 是接电机的!可以先随意接上电机的三条线,不用分颜色!接上后可以试一下电机!如果电机转向转反了,把三条线中的其中两条交换就可以了!~

如果楼主是新手,留意一下螺旋桨别装反!特别是先装好电机,固定好电机再测试!别用手拿这电机测试,很危险的!
香蕉头和T头按6楼兄弟所说的接法就可以了!

网友:
红色圈圈是用来把浆绑在浆保护器上的 这些基本的东西得潜好水啊 如果LZ担心电机装不牢固 可以倒一堆的AB胶(前提飞机是EPO材质) 不过放上去的时候会有点软和发烫 静置一夜后就硬了 拔都拔不下来

楼主:
先谢谢所有的LS了,现在我最最想知道的是,目前机身这个样子,不直,需不需要采取什么措施?
还是说就这样组装上就行,不会对飞行有影响?

网友:
不懂啊 摇控器 直接就用 呸什么功放啊 LZ 多事了

楼主:
我最后要FPV飞远啊~
我的梦想是从我这个小县城的这头飞到那头
一头是我家  一头是单位  直线距离4公里多点
我想看看我每天走的路在天上是什么感觉
也不知道现不现实

另外,谁告诉我这机身这么个样子到底影不影响飞行啊?
影响我就发回去换,留控在家练模拟器
不影响我就动手装了

网友B:
电机的黄色线接电调的中间那根线,其他红黑或红蓝线接电调的边上的两根,如果电机反转,再把边上的两根调换
胶水推荐你用那种GBZ1223#透明镜片胶,干的快,也不腐蚀泡沫,沾性也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的黄色线接电调的中间那根线,其他红黑或红蓝线接电调的边上的两根,如果电机反转,再把边上的两根调换
胶水推荐你用那种GBZ1223#透明镜片胶,干的快,也不腐蚀泡沫,沾性也很强

这电机的线是 红 黑 蓝  没有黄的..

网友:
35m遥控可以用72m功放的   简单说 35m指的是高频发射部分  接二代功放其实是把ppm信号由功放发射出去了  不经过控的35m发射电路

网友:
冲动入魔烦恼多.......这套设备都可以用的.不用换了...花两天时间把老帖子都翻出来看看..记住别顶就是..

网友:
EPO 就是好,用502粘下就可以,不過不趕時間我就用環氧,電機座及螺絲我就用502加強了!其實此機經得起折磨,沒必要再浪費郵費發回去了吧,不過你是完美主義者除外!

网友:
LZ   PM下在哪家店买的  好象不大负责任哦

网友C:
如果购买的时候你已经指定了要72M的,发给你的却是35的,那么我支持你换货!而且来回的费用你都不必要理会,全部应该是卖家承担的.没有72的也应该沟通下,看看买家是否需要更换别的频率的?如果购买的时候双方没有做相关的约定,那么卖家是可以随机发货的,所以你要自己回忆下了!
飞机的瑕疵问题,如果不影响飞行问题不大的话,建议你不需要过分追究.来回换着麻烦不说,路上容易再次受伤导致双方扯皮.在能够凑合的情况下,尽量帮卖家也考虑下,毕竟都不容易,对不!宽容些!呵呵!
看了下你的问题,我个人建议你在潜水一段时间,你是绝对的潜水不够啊.现在连电机和电调怎么样接还没有整明白,这样贸然装机飞行的话,对你和你身边的人都是不负责任的哦.永远记住:安全第一!!!!!!先飞飞模拟器!
个人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D:
没会走就先跑?会飞行了再考虑fpv吧?

网友E:
卖家发错货你签收干嘛呢,直接拒收就好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购买的时候你已经指定了要72M的,发给你的却是35的,那么我支持你换货!而且来回的费用你都不必要理会,全部应该是卖家承担的.没有72的也应该沟通下,看看买家是否需要更换别的频率的?如果购买的时候双方没有做相关的 ...

呵呵,我当时是指定了要72M的呢。
飞机就那样吧,我已经着手装了,也不换了,主要是第一次买机就买个瑕疵品,有点郁闷呢
至于潜水,怎么说呢?之前潜水没有啥目的性,不知道该学点啥,而且学的时候没有东西在眼前看着,都是似懂非懂,而买回来以后呢,对照实物,针对发问,甚至搜出了一些以前看过的帖子都学到了很多之前看不出来的东西~经过昨天一天的问啊,查啊,我现在基本已经搞明白了哦,就等弄到电烙铁就完成了~总之,我觉得像我这样,身边没有老鸟,甚至连家航模店都没有的人,最合适的还是理论联系实践,只要不小心点贸然去飞就成了~
最后,谢谢回复那么多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会走就先跑?会飞行了再考虑fpv吧?

本来也没想一口吃成胖子啊?
没看见我的FPV那写着,“最终目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卖家发错货你签收干嘛呢,直接拒收就好了嘛

家人签的,下班回家才看见

网友:
502建议你尽量少用,粘接后EPO容易变硬失去弹性,不是急修就少用为好。

网友:
接头请店家帮忙焊一下嘛 弯曲的部位把它扳直

网友:
慢慢折腾吧 ,有一天你的梦想就会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