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有修中联的好办法

楼主(2010-05-15):
最近几天,逢飞比砸,逢炸比损中联,而且都是定位销弯,孔没事,已经三个了,那位有什么好办法取出来,用什么更换,是450pro

网友A:
没法

经常炸坏肯定是哪有问题,你是不是主轴装反了

网友:
用小号钻头杆替换 好像以前有人换过

网友:
没有,坏吧

网友:
我用台钳+锤子,,,,基本还可以用

装条主轴上去,敲。。。哈哈

网友:
用细一点的4~5cm长钢条(截一段尾舵拉杆?)从上面可以冲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法

经常炸坏肯定是哪有问题,你是不是主轴装反了

主轴也有正反???不是两头一样么。。

网友:
买几根一样粗细的钻头即可,从需要的位置截断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轴也有正反???不是两头一样么。。

量一量两头的孔心距离端头的尺寸就知道那里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