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齿轮消回差的设计,请大家看看是否可行

楼主(2010-05-15):
以前看过一个帖子,是介绍一个齿轮的消回差的,方法是把齿轮分成2片,中间加弹簧,再合在一起。记得那个齿轮挺大的,我想,把一个那么大的齿轮弄成俩半,可能挺难得,可能在某些时候还会有别的因素比如齿轮很薄,不可以把一个大齿轮分开。
设想了一个办法,不知道可不可以。
方法是在蜗杆或小齿轮与大齿轮中间加个小齿轮,把这个小齿轮做成消回差的,那样就不必对大齿轮加工了。缺点是要多个轴,转向相反了。
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达到消回差的目的。

网友:
齿轮多了回差也大了

网友:
弹簧齿多同于之间的传动齿,如果加多了一个齿轮又多了回差,等于没有一样

网友:
两边都有回差,怎么赶巧两边都能消了?

楼主:
如一个蜗杆和大齿轮消回差,蜗杆先连一个小的做了消回差的齿轮,小齿轮再和大齿轮啮合,是不是可以消回差呢。

网友:
好晕哦...
  意思明白..齿轮间加簧.逆向关联对于轴..你的结构.机械上也有应用>>使用了逆向电机.
   正向运行负载变化.该电机可调节..

网友:
LZ的想法不能实现。因为过轮通过弹簧错齿后一个点受力可以起到减少间隙的作用,但是,当过轮有二个点受力时,弹簧起不到作用了,不知该听谁的,结果是谁的扭力大听谁的,间隙依旧。

楼主:
想了半天,好像是不行。加弹簧的小齿轮和大齿轮咬在一起的时候,相当于是有2个齿涨开在齿轮中间,有个分开的趋势。如果小齿轮先和蜗杆连接,相当于2个齿夹着蜗杆的螺纹。如果小齿轮先和大齿轮咬合,这时候它的张开角度已经固定了,再和蜗杆连在一起的时候就不一定能夹住蜗杆上的螺纹了。
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可以呢?在小齿轮上同轴再加一个小的消回差的齿轮,第一个小齿轮和蜗杆连,第二个和大齿轮连。不过这样太麻烦了,估计就是可以也没人会用吧。

网友:
lZ这种方法是比较常见的 我个人认为再加颗螺钉在消隙后固定此状态目的是减少齿轮磨损量

楼主:
追逐者,你说的是什么方法啊,是我一开始的,还是后来用2套消回差的那种呢?第一种好像是不行的啊。

网友(2010-07-25):
好图啊。。

这本书可以在哪找呢?
引用 网友A:
.

网友:
8楼的图,长知识...

网友:
好图,在来一些,我不懂鸟语,有翻译的吗

网友:
轻声问下
消除回差是不是可以减少齿轮上齿的磨损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齿轮照样磨损,你要是玩过手动车床应该知道,手动进刀的时候,如果刀进多了,手轮必须返回半圈以上才可以再进刀,这样才不会有误差,这是因为螺杆,齿轮之间存在间隙,消回差就是为了消除间隙的!

网友:
这个要好好研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齿轮照样磨损,你要是玩过手动车床应该知道,手动进刀的时候,如果刀进多了,手轮必须返回半圈以上才可以再进刀,这样才不会有误差,这是因为螺杆,齿轮之间存在间隙,消回差就是为了消除间隙的!

在问下,消除回差是不是为了提高精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