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加工金属的转盘铣床(和一般的结构不同啊)

楼主(2010-05-15):
刚刚查了一下是否有转盘样的雕刻机,结果人家早就做出来了,功能还能强,可以铣金属的。叫做转盘铣床。看来用旋转平面代替十字滑台是可以的啊。这样的结构一定有它的优势,我这里加工能力不行,有没有人可以D一个啊,具体的设计可以参考  立式双柱圆盘铣床,百度上可以找到,不用做2个立柱的,一个也可以啦。

楼主:
转盘铣床的图

这个是图

网友:
楼主太执著了,这个机器和雕刻机完全是两码事,我在长春见过实物,是五工位或六工位的转盘铣,把工件放上,转盘转一个角度,铣一个平面或钻一个孔,在另一边可以上活和卸活,靠胎具定位,适合成批生产,但是没有雕刻机的控制动作。

楼主:
哎,看来软件还是个问题啊,

网友:
哈哈,这可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它是多工位铣床,一个工位加工一道工序,只能是台或孔,属于两坐标铣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