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博星 半玩具船改造,请教高手~~~~

楼主(2010-05-15):
最近入了条海博星的半玩具船,60CM ABS塑料 O艇,原 配550电机,4MM硬轴,430尼龙桨,整对尾部单舵,左侧尾部一个吸水斜口,单向有刷电调,支持6V-9.6V,使用2S LIPO 目测速度30左右
目前方案1:设备都不动,直接上3S 2200 25C 直机LIPO电池,电调能承受住么?速度能上多少?
方案2:电机用2845 3700KV内转+水冷套, 电调用70A杂牌+水冷板,轴系不动,还用430桨,改75mm吸水舵,保留原有取水口,用3S锂电,估计能上多少速度?
方案3:电机用3650 3900KV 内转+水冷套,电调用125A杂牌+水冷板,轴系改软轴+老鼠尾,用435桨,水舵同方案2,加压水板,不配水刀,用3S锂电,估计能上多少速度?
3个方案该如何取舍?初次玩船,请各位老鸟多指教!

网友:
方案一  原配电调上不了3s的  会烧的
方案二和三 看你的预算了  呵呵  速度不好说 要看具体的 等专家来

网友:
船的图片上一个,看看先

楼主:
上几张商家的图片,不是广告,因为实拍也就那个样子,谢谢提供意见!

网友:
这个螺旋桨哪里有卖的?????

网友:
入模前我也买了一条,也分别改了2218外转和3656内转电机,但动力吃不消

楼主:
动力吃不消是指过热还是船壳子扛不住?

网友:
嘿嘿,这个船我也有 要改肯定是B36无刷啦,电机座水冷套都不用换的,便宜而方便,我改的是B3650KV3600+3S2P锂聚合+435螺旋桨,好几年前的事情了,跑多快也不记得的,反正不慢,但对电池要求高点,一般的2200 25C那种会鼓的,2P或者30C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