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高手能加工超小型的无刷电机定子和外转子

楼主(2010-05-15):
想搞几个超小型的无刷电机,(中毒 )但是搞不到那么小的定子和转子,
看到这里高手很多,工具也是各种各样的都有,所以来这里碰碰运气,看看有没有哪位高手能帮帮我,谢谢
定子尺寸直径6MM左右,9槽或12槽,外转子外径10MM左右,内径9MM左右。
有哪位高手能加工,请和我联系,我的QQ是:446720879

网友:
万能的坛

网友:
dd 在网上查吧

网友:
本坛的DX们应该很多都可以帮你搞定。帮你顶出DX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些小小的散热风扇也是用的无刷电机。

网友A:
提醒了我,楼主要造迷你飞机?有空我去试试,用成品的无刷定子 车小看行不。
定子尺寸直径6MM左右,9槽或12槽,外转子外径10MM左右,内径9MM左右--磁隙那么大?

网友:
还是拆小风扇上的来改装吧,自己做太费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醒了我,楼主要造迷你飞机?有空我去试试,用成品的无刷定子 车小看行不。
定子尺寸直径6MM左右,9槽或12槽,外转子外径10MM左右,内径9MM左右--磁隙那么大?

    楼主说的是转子外壳内径,粘好磁铁后磁隙就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醒了我,楼主要造迷你飞机?有空我去试试,用成品的无刷定子 车小看行不。
定子尺寸直径6MM左右,9槽或12槽,外转子外径10MM左右,内径9MM左右--磁隙那么大?

呵呵,只是先说个粗略的尺寸,因为中间还有磁钢的位置,具体的等有人接招的时侯再提供详细的尺寸成品的无刷定子车小恐怕不行哦
另:散热风扇好像是四槽的,而且尺寸偏大,也就不考虑了

网友:
这么小的量  没有人会给你开模冲压的。

网友:
我到是有两定子铁芯  可是太大了 直径10厘米  哈哈 不行

网友:
定子铁芯车不行还可以磨呀 磨没问题的

网友:
你要的东西,做成本太高,只有找小硬盘上有自己改一下就可。

网友:
楼主要达到什么目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请问LZ,您是浩豚的shifang老师吗?

我买了你不少的产品啊! 中毒也是从你那里开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LZ,您是浩豚的shifang老师吗?

我买了你不少的产品啊! 中毒也是从你那里开始的

哥们,俺也是受毒害的人 还真有同名的人啊
回12楼,磨也不行,俺搞过,磨到需要的尺寸,定子上的那个T形的东东就没有了,没法绕线了
回13楼,听说这是个万能的坛,套句广告词“一切皆有可能”
回14楼,俺只喜欢做小JJ,喜欢DIY一些小东东,至于目的嘛,嘿嘿,就是给自己找折腾,折腾无罪,DIY有理

楼主:
顺便再说一下,其实转子对坛里的高手来说只是很简单的事,有车床,或铣床就能轻松搞定,倒是那个定子铁芯不是很好搞,俺对机加工是外行,不知这种铁芯能不能用矽钢片用线切割的方法加工呢,行的话,也就不用开模了,毕竟量很小,希望有哪位高手权当是练手了(可按略高于市场价付材料费和加工费,如果有以雷锋叔叔为榜样的同志就更好了 )

网友C:
磁钢怎么办呢?打算用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钢怎么办呢?打算用几个?

如果能做出来的话,磁钢买成品的,9槽的可用10片或者12片磁铁,12槽的可用14片磁钢,5*2*1MM的或是5*2*0。5MM的

网友D:
线切割可以切的 没问题的叠在一起一块切就行了

网友E:
美国有卖的300一套带电调的上网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切割可以切的 没问题的叠在一起一块切就行了

这位朋友你能加工吗?具体尺寸和这个图差不多,能报个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美国有卖的300一套带电调的上网查吧

300美刀?

网友:
又看一遍,期待LZ能够心想事成。完事别忘了贴图给大家!

网友:
我看過國內小電直好像有這樣小的無刷,牌子好像是Walk.......

网友:
淘宝上有卖,带电调,跟手指粗细的外转子无刷,用在小固定翼上,价格没记错的话是200不到。

网友:
我又想了一下,放气了。定子直径6  那 轴要多细啊,轴承有卖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