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外行,无设备无技术,请教 DIY 设备 系列问题

楼主(2010-05-15):
问题 想到哪,就加到那。
问题可能  或肤浅或可笑或古怪或外行。
对任一问题感兴趣 都请给予指教!
请大家 直接解答 问题 。
不感兴趣的 / 认为不值得回答 / 认为回答这类问题会降低自己水平的 /认为回答这类问题没意思 。。。 的朋友请绕道。

****** 一期问题 ******

关于楼板:
普通楼房,不是底楼。买机床放在家用,会不会压坏楼板?大家自己家一般买多重的?

关于电机
1.车床/铣床/雕刻机的 电机有什么不同?
2.为什么有的机器 只可以加工 木头,铝,而有的可以加工 铁和钢,是电机不同,架子的份量不同(扎实程度),还是刀不同?具体有什么不同?

关于机床:
1.车床 如何 钻孔/铰孔?如何在工件的底部挖出个圆锥坑?如何挖出个半圆坑?用铣床也都可以实现吗?
2.车床运行时, 尾座 的顶针也转动吗?
3.如果工件 太长,可以拆掉 车床的尾座,将尾座固定 在 车床之外,实现车床的加长吗?
4.钻床标称只可以钻 10mm的钢,想加工16mm的钢孔,可不可以先钻10mm的孔,再扩到12mm,...一直扩到16mm?
5.铣床放在桌子上,工件太高,在托板上放不下,可不可以将机头扭到一边,工件放到低处,来加工?
6.买小车/小铣 放在家,如何保养?
7.据说 机加工时会用到 机油/什么乳胶水什么的,这些东西不用了,倒到哪里,如何处理?
8.网上车床视频,车床电机的一边,上有个大转盘,转盘上面夹持工件,这个盘子叫什么名字?这个盘子可以加在什么电机上,电机加上这个盘子,是不是就可以做车床了?

关于电焊:
自己买个电焊放在家,随时可用,随时可以补补焊焊,很方便。
买个什么焊机好呢?焊机要占的地方越小越好。
如果长时间不用,焊机不能知道会不会生锈坏掉?
自己操作会不会伤眼,我眼神本来就不好?
用焊机,会影响 生育吗?会影响到什么程度?什么原因?是不是有的焊机不影响?

****** 二期问题 ******

关于 龙门雕刻机:
龙门架的两个边框柱(有的网站 叫'L边')都不是竖直的,都是要有个弧度,是怎么考虑的?

关于喷漆和刷漆:最好能讲细一点过程 工具和材料:
在自己家,有什么简单易行的方法 对五金件喷漆或刷漆 以美观和防锈?
在自己家,有什么简单易行的方法 对塑胶件喷漆或刷漆 以美观  且油漆不容易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长时间不用,焊机不能知道会不会生锈坏掉?
自己操作会不会伤眼,我眼神本来就不好?

生锈是肯定的  焊机的质量都还行  不是说放的时间长了就坏了
带个焊帽 或是  可以防强光的 眼镜 就行    这个不贵
不过 光把脸烤的蜕皮    先是脸红红的  过一两天 就慢慢的蜕皮
经常焊 问题不大

网友:
DX们多讲解呀,和LZ坐等DX讲解!替LZ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锈是肯定的  焊机的质量都还行  不是说放的时间长了就坏了
带个焊帽 或是  可以防强光的 眼镜 就行    这个不贵
不过 光把脸烤的蜕皮    先是脸红红的  过一两天 就慢慢的蜕皮
经常焊 问题不大

戴上 焊帽/面罩 也会把脸烤的蜕皮吗?  我买焊机不常焊, 也许 一年 断断续续 有几天用到,如果每次用都会 把脸烤的蜕皮,有点怯。

网友:
不会蜕皮的,放心吧,带个面罩就好

网友B:
1\我想先问lz一个问题:你会做什么就想来diy了?
2\就算挨个回答了你的问题恐怕好多你都无从理解.
还是先自修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我想先问lz一个问题:你会做什么就想来diy了?
2\就算挨个回答了你的问题恐怕好多你都无从理解.
还是先自修一下吧.

你如果能挨个回答了,那真是太好了,太欢迎了!
期待 高手的回答!

网友:
用几天工夫把论坛看一遍,就入门了

楼主:
期待 解答问题。

网友:
无设备?

起码比我多一个焊机。。。我真的什么也没有。。。

网友:
答完这份试卷,估计能拿几次博士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哈 我也没有焊机,机床。不过可以买,就是米不多 没有确定型号,也不急用。就是爱好,说不定哪天就会毒发 下手买来。
有关DIY的设备,我只有多台电脑。实在想不出还有啥用得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就是这样, 一开始来这里看看,后来偷师,再后来中毒。。。。现在茶饭不思都为了上各种床。。。。哎。。。。。毒海无崖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估计 我现在 处于 偷师 与 中毒 之间。苦于没有找到合适场地,不然 我也有点 实干经验了。

网友:
多看论坛!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 想到哪,就加到那。
问题可能  或肤浅或可笑或古怪或外行。
对任一问题感兴趣 都请给予指教!
请大家 直接解答 问题 。
不感兴趣的 / 认为不值得回答 / 认为回答这类问题会降低自己水平的 /认为回答这类问题 ...

试着回答一下,说错了的请拍砖,我已经准备好头盔了
关于楼板
请多看看坛里前辈发的帖子,看看他们秀的机床,问问多重,有没有压坏楼板。因为我没有在楼房里放机床,呵呵。
关于电机
1、车床/铣床的电机一般是普通电机,雕刻机一般使用高速无刷电机
2、比较复杂,和机器的刚度、主轴的转速、进刀量等都有关系,所用刀具当然不同。理论上pvc机器也可以加工钢。
关于机床
1、车床一般是把钻头或铰刀装在尾座上钻、铰孔。不懂你圆锥坑、半圆坑的意思,要根据工件选择加工方法,原则上铣床可以铣各种形状。
2、尾座顶针随着工件转动。
3、可以,但是没有精度了。
4、你前面说10mm的钢,后面是孔。如果钻床只能钻10mm的孔,你要钻16mm的孔,可以更换钻夹,直接夹16mm的钻头钻孔,或者把16mm钻头尾部车到10mm以内,不用换钻夹直接装上钻孔就行了。
5、可以,但是精度很难保证。
6、简单的说就是给有相对运动的部位润滑、防锈就行了。
7、挖个坑埋了,也有人回收。
8、这个叫卡盘。车床的主轴一般是无动力空心主轴,卡盘装在主轴上。细长工件可以穿入。主轴一般是靠普通电机通过皮带和齿轮传动、变速来转动的。
关于电焊机
要根据你所焊接的东西确定焊机的大小。要同样的焊接电流铜芯焊机就比铝芯体积小。电焊机实际就是个变压器,在材料相同的情况下,体积越大输出电流越大。如果你不是买的伪劣产品就不会生锈。当然外壳会生锈,但不影响使用。自己焊接熟练工是不会伤到眼睛的,但初学者伤眼睛是免不了的。但不是永久伤害,过几天就好了。我没听说过电焊影响生育,不清楚是否影响。
关于龙门雕刻机
多看看以前的帖子,雕刻机的结构到磁动力看看,有直的,有弯的,设计而已,没那么多奥妙。
关于喷漆和刷漆
五金件 表面用砂纸打磨露出金属光泽,然后刷防锈漆(好像现在也有自喷防锈漆了)。防锈漆干后根据自己需要用自喷漆喷颜色。具体喷漆或刷漆的操作和注意事项去百度一下吧。
塑胶件 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E:

解答的真好!多谢。

圆锥坑、半圆坑的意思,就是在工件上 挖个 窝(挖个坑),只是这窝 是圆锥状或半圆状的。塑胶件 就是指 塑料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