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同志们 热切割到底怎么做啊.!!!!!

楼主(2010-05-15):
我以前也发过这样的帖子  就是一些听不懂的话  唉     买不到的东西   有没有什么可以用身边的东西做热切割的????加QQ也可以叫我啊    1344589833!!!!谢谢大家啊

网友:
用电脑电源最好,没有的话买一个12V2A的变压器和两个夹子,买条吉他2弦,找些木条子,螺母、螺丝组装一下就行了。我的热切割,跨度只有43cm,基本够用

楼主:
电脑电源哪里来

网友:
买啊!我是偷拆公家的。

楼主:
我汗  到底长什么样子的 我找了好久  ......无奈了  我手上有一种比epp还结实的泡沫想做一个飞翼

网友:
呵呵,做过一个简易的热切工具,总结一下,主要是3点:支架,电源,电热丝。
支架:简易的热切工具,看手边有什么就用什么,木条,竹片,非金属的手锯支架,木工锯架皆可
电源:只要5-12V能有3-5A的输出,都可以用,电源的可输出电流越大越好,电压最好可调。固定电压的,也可以通过调节电热丝长度来调节温度。
电热丝:最常见的似乎是用吉他2号弦(要钢丝的,不是尼龙的),低压电烙铁中的电热丝,还有找做塑料封口机的商家,一定有电热丝卖。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教 我可不可以把台灯的正线隔断直接街上电热丝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教 我可不可以把台灯的正线隔断直接街上电热丝呢

不行吧!那是220V啊!电脑电源或是变压器你没见过啊?下图应该能看清楚了吧

网友A:
台灯应该是市电 ,注意安全啊

楼主:
你们帮我做一个吧.......

网友:
我受不了啦,实在不行,我做个卖给你好啦。其实也没什么难的,电源自己上电子城买个就行了(千万别买市场上的地摊货),你就说要12V3A的,不要超过12v,不然切的时候会冒烟,对身体有害哦。

网友:
楼主今年贵庚?楼上模友们讲的都是普通的知识,上过初中物理都应该明白。楼主可以找本物理书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灯应该是市电 ,注意安全啊

普通台灯220V,接几欧的电阻丝直接短路跳闸,弄不好触电隔屁。

网友:
刚刚看了,我也想做个,我手上有个摩托车电瓶的充电器,不知道可以用的,还有,都说用12V3A,不知道,用12V4A 的电瓶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