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关于大牛拉小车的问题

楼主(2010-05-15):
我想问问 高级别的电机用在低一级别的小机上,效果对比同级别电机用在同级别飞机上会如何?

打个比方,如果500级的电直马达用在450上,不考虑电机体积重量的差异(就是说假设500级的马达和450级的马达体积重量相同,并且KV都合适,只是功率上有差异),那么,同样的飞行,从电流,耗电量,发热量等方面,哪个电机更优?

我从直观上觉得 500级的电机功率还有富余,450级的则是满负荷运行,这样是不是前者更轻松一些也就是用前者更好?

网友:
理论上是更好

网友A:
实际上要解决体积跟质量问题

网友B:
好比:
同样的BMW5系的车,外形一样,发动机有2.5的、3.0的、4.4的,不知楼主认为哪个会更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比:
同样的BMW5系的车,外形一样,发动机有2.5的、3.0的、4.4的,不知楼主认为哪个会更拽?!

但是4.4的百公里油耗会不会更大

网友:
正解啊,油耗是大,动力更强,反正能量守恒,也满足动量定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4.4的百公里油耗会不会更大

取决于发动机的效率

楼主:
恩 我觉得是这样的 一般的电机达到最大效率的时候 此时的输出功率是很小的 然后随着功率的增大 效率就逐渐降低....

效率和功率的关系就好比一条先上升后下降的曲线,不只是不知是不是这样

然后就可以解释上面的问题了:功率大的电机飞小飞机,其平均功率都比飞大飞机来的小,这样的话其效率也相对来说要高一点,也就是更省电一些。呵呵,不懂我这样解释对不对,还请知识帝来揭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