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满血复 活,再战蓝天!终于找到问题所在大家来把把脉!(现在彻底死掉了……)

楼主(2010-05-15):
标题有点长
由于在新载机选择上举棋不定,周末又将原来摔烂的乌鸦重新整修。乘南京还没开始下雨,早晨11点来到我的飞场。关于前两次炸机,到底是我个人技术问题还是干扰失控,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找出问题所在。
所以我摄像头没装,就带一块2200mah电池上天。第一次,我将电池往后放,将重心调整到机翼一半的位置。上天后的确感觉机头太轻了,起飞的时候没拉平尾,机子就上去了,紧接着问题来了:机子无法走直线,总是头先使劲往上抬,一直到爬不动了(乌鸦的动力还没办法垂直爬升),然后机头朝下,直冲地面。当机子刚刚呈俯冲姿态时,打平尾还可及时调整。在飞了四五分钟后,我想试试俯冲,机子当时的高度大概50米吧,俯冲3秒钟后,开始拉副翼,机子几乎没有反应,呈60°角俯冲,等到地面10米的时候才看出来有点要爬升的感觉,但已经太迟了,机子直接栽到了灌木丛里。接下来又是找机行动。唉,花了我30分钟,终于找到了,庆幸地是只有机翼脱开了,其它无任何损伤。
第二次,将电池朝前放,重心调整到机翼往前1/2~1/3处,上天后机子小幅度的抬头低头,一旦机头向下且没有纠正,机子就会加速俯冲,俯冲时间长了再想救机,拉平尾反应非常小。
另外还发现一个问题,只有当垂直尾翼偏机子左边15°的样子,机子才能往前飞不转弯,不知道什么原因。
文字描述比较多,下面将现象总结如下:
1、机子俯冲角度过大后,拉平尾反应很小,前两次摔机都是这个原因。应该是和翼型有关系。
2、逆风飞行时,感觉风在把机子往下压,加速机子俯冲。
3、飞机总是一会抬头一会低头,虽然调整重心后幅度很小,但很难走直线,一旦机头朝下不及时纠正舵面,将加速俯冲。
4、垂尾和机身一条线时,机子顺时针转弯。当调整垂尾靠左10°-15°时,机子才能走直线。

请大家帮我的乌鸦把把脉,看到底哪儿出现问题。这次证明了不是我技术菜,的确是乌鸦调整问题 我固定翼炸机次数都赶上直机了……

楼主:
接着去飞了,回来上视频

网友:
看起来楼主的飞机有些问题
1。电机的推力线太高,或是重心太靠机头部分,正确的重心一般来说会在机翼中间稍靠前一点点
2,主翼,水平翼,没装正,这会导致飞机没法直着飞,当然,接力线如果不正也会这样,

我之前的微风也有像你一样的问题,怎么搞都搞不好,一气之下拆了,重做了一个机身,问题解决!

我也是凭感觉说说,你可以试试查查看!

网友:
大桨也会有一个反纽力,所以机子本身如果电机装得太正,也会向一个方向转,只不过转得很小,小小的打打微调就不会了!也可以把电机的推力线向电机转的反方向装斜一点点!

网友:
1、乌鸦有副翼吗?
2、身经百摔的JJ很可能机身已经不对称了,垂尾和水平尾翼的安装还是参考机翼的轴线比较合适,另外 第五张图上,机身明显有左弯
3、建议机翼留下,其他都换了,或者机身从腰部开始截断,用鱼竿代替
4、加大机翼的上反角,翼尖的上反角起的稳定左右有限。建议换一副机翼
5、待续……

网友:
几个问题都和油门大小有关,要找到最佳油门来适应不同飞行状态~
第三个问题应该是重心没找准,重心正确的情况下关油门机头向下5-8度左右飘降,
第四个问题是螺旋桨的反扭造成的,可以调整拉离线来解决,也可以不调整,因为不同油门下会有不同表现,适应就好~
另外机身后半段和平尾最好用碳杆加强一下,EPO炸过多次后就变软,受风的影响机身会产生轻微变形也会破坏稳定性~

网友:
被动俯冲!拉力线没有补偿!

被动俯冲的问题一般都是舵机到舵面之间的链接机构矿量过大造成的,也有时是机身强度不够造成的,反映在俯冲后拉杆反应不出来,可能是机身变形太大造成的。把机身通长加强一根碳纤维或者玻璃纤维管子应该能解决,乌鸦原来的机身里面好像就有一根加强杆,看看是不是已经和机身分离松动!!!打开灌胶解决。用手抓住机尾和机身前端摆动检查,有变量就能确诊了。关于上面几位诊断的情况也是不可忽视,用尺子量一量,机翼翼尖到平尾翼尖,两侧应该是一致的。如果是机身尾杆部分强度不够,就是一个综合症状了,加强就全部解决问题了。乌鸦的电机拉力线应该是有的,加以调整就能解决。lz所说的副翼就是太菜的表述了,乌鸦只有平尾,垂尾,请你尽快改正名词混乱情况,免得误导新手。 错误之处还望海涵

网友:
楼主不会是副翼与平尾搞混了吧?

俯冲时拉副翼有用吗?何况你这个机根本就没副翼,我想楼主说应该是拉升降吧

楼主:
刚出去飞一会就有这么多的回复,谢谢大家。现在乌鸦真的是彻底报废了。

刚刚出去又试飞了一下,希望能找出问题所在,为了减少摔机,我特意将乌鸦逆风爬升,这样掉下来还能有足够的时间救机,可杯具就这样来了……
大概爬到200米的高度(目视飞行),我感觉差不多了,就想降低高度,将乌鸦掉个头变成顺风,只见乌鸦开始机头朝下,到地面至少有7、8秒的时间,对于任何一架正常的飞机,这个时间足够纠正了,可不管我怎么控制油门、怎么拉水平尾舵,乌鸦丝毫没有反应,垂直90°俯冲到水泥地面上。离我有30米远都听到了非常清脆的“啪”的声音。
损失:2200mah 20C电池一块、好盈25A电调一个、残废乌鸦一架……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指正,笔误了,已全部更正。是拉升降舵,呵呵。

网友A:
都中将了还会有这样的笑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中将了还会有这样的笑话

笑话谈不上,自己明白就行,呵呵。

网友:
最简单de 平衡仪

网友:
乌鸦正确的重心调整是翼弦前1/3处,尽可能不要在头顶尤其是尾部增加或安装设备。摄像头可以按到预置的孔位,电池尽可能靠前,重心再不平可以用沙包配重。注意多少摔打以后的机翼是否变形松动。
不同重量和不同姿态下的乌鸦需要不同的巡航油门。大迎角飞行时油门和升降舵量与快速平飞时的油门有所不同。
重心和飞行姿态没有感觉正确之前,建议最好是配置试飞再上FPV设备。
新手建议上带膜的乌鸦,比白EPO合算,一般的摔打不要修机,寿命也更长。相对损失会小很多。

网友B:
哎。冲动啊。
明知道要炸还要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冲动啊。
明知道要炸还要飞。。

哈哈,很多经验别人讲了是听不进去的也无法真正理解,只有自己尝试后才能更快地总结。
总之,学到了很多东西。

网友:
损失可真惨重,。看能不能修修,跟我很像,我一般飞不了新机,只有炸过几次才能把机子调得很好,所以飞机直正飞得爽都是很旧的飞机!换一架新的准炸!!

网友:
仰俯稳定性,是任何一款机型都要遵循的原则,至于被动俯冲的情况出现就有点耐人寻味了

被动俯冲的情况以上已经分析了,再说说拉力线。通常拉力线的下拉角度就是解决速度变化时候出现的机头仰俯,也就是拉力加大速度加快所产生的加速度使机翼升力加大所产生的抬头力矩正好被下拉产生的向下的分力所抵消,使机头的仰俯保持不变,右拉角度就是解决油门变化时候的螺旋桨反扭力造成的方向变化,横测稳定性靠机翼上反角解决,从整体上看,乌鸦没有什么不妥的设计问题,到底是什么东西破坏了飞机的气动性能,高速,低速还要有不同的油门控制!一款稳定的固定翼只有考虑失速问题的时候才会有油门控制细分,仰俯角的控制只能体现在平尾舵量上,说的直白一点就是飞机必须是能够被控制地飞向控制者想去的地方,出现了被动控制的飞机就是一个危险的飞机。建议大家不要做这种无意义的飞行尝试。最后在摔烂的飞机上面没有收获只有损失。应该还是乌鸦的安装出现了破坏原气动性能布局设计所不能承载的情况所致!
以上都是纸上谈兵,没有玩过乌鸦,有板砖就扔过来吧。
我就是一个共同学习的心态

网友:
白色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