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艇开工(47楼改进后WTC测试视频)!!!!!!

楼主(2010-05-15):
飞机坦克做累了,决定下水,试着做海狼。
构思了2个多礼拜,买材料用了将近1000了,此工程绝不烂尾!!!!!!
周一开工的,以前连船都没做过,什么东西都是现学,所以进度缓慢。
这是目前的进度,假组意淫一下。

网友A:
不错,不错,板子是亚克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板子是亚克力吧?

亚克力太硬了不好切,用的是ABS改造板,用模型胶粘效果很好,几个受力点再用M1.5自攻螺钉加强

网友:
帮你顶着,加油啊

网友:
支持一下,我现在也 在做个1700MM长的宽在250MM左右的,准备做成气动的.

网友:
支持。。。有心搞潜艇的 哈哈

网友:
 绝对支持自治潜艇的兄弟!!!

网友:
进度如何?? 弄点看下啊

网友:
我也来支持一下.

网友:
能否把购买的清单列一下,学习学习。

楼主:
为避免烂尾嫌疑更新一下,这几天基本上没怎么动,进度不快。

楼主:
这几天电装基本完工,就看最后的密封情况了。

网友:
做的很不错,继续加油。
电机轴上的卡簧要取下来,不然外转子无法取下来,也无法做后期维护。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整装待测试

网友:
我承认我中毒啦。这几天我把论坛里面的老帖看个遍。看得我欲火焚身啊
马上就放假啦。打算回家做个。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整装待测试

用的一体的wtc? 换电池要麻烦点吧,还有用的无刷电机直接水冷? 不做密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一体的wtc? 换电池要麻烦点吧,还有用的无刷电机直接水冷? 不做密封吗??

错了,这个是一体式的干舱WTC,测试完成后还要与艇身直接胶合(艇身也分为2段),这样更换电池的时候只要把设备台从舱内直接抽出即可。而不需要像内置WTC一样吧艇壳上的螺丝一个个拧开吧WTC拿出来。理论上可以节约至少2/3的时间。

楼主:
顺便说下今天早上做了下简单的下水测试,只测试了半个小时,目前看来密封性能良好,下午做下简单的配重测试沉浮效果。一切顺利的话就可以开始艇壳的工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错了,这个是一体式的干舱WTC,测试完成后还要与艇身直接胶合(艇身也分为2段),这样更换电池的时候只要把设备台从舱内直接抽出即可。而不需要像内置WTC一样吧艇壳上的螺丝一个个拧开吧WTC拿出来。理论上可以节约 ...

菜鸟等着看更多图片。。。 支持!!

网友:
何时上来视频啊

网友:
lz用的控制器有低电压保护和沉浮指示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都没有,就只有一个失控保护,失控后自动吹气。

网友:
Sevbtcs (潜艇电子可变压载舱控制系统)
可用于 潜艇的气泵深度控制,也可用于 水面舰艇的吃水深度控制。

本系统取代 机械微动控制,消除机械反应时间,节省电力,且加入如下功能:

1电磁阀常开型与常闭型 选择,给你设备全适应。

2失控保护,省去机械微动控制给舵机加的失控保护器,失控时沉浮指示灯一起闪亮,带有开闭

选择,应用于潜艇时打开失控保护,接收机无信号时自动输出上浮指令;应用于水面舰时关闭。

3输出电压 选择,6或12V。

4电压指示,正常时红灯常亮,低电时闪亮

5低电时自动输出上浮指令。

6沉浮状态指示,采用两个LED,与电源灯一起共有两个舵机线标准接口,可采用各种长度的舵机延

长线达到任意长度以伸出压载舱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压保护怎么演示啊,沉浮亮灯我这个也有,不过我没去接,还有这个HOW MUCH

楼主:
这样的低压保护可以用单独模块直接接电池实现。和我现在用这个主要是多了电磁阀选择和电压选择。东西不错,就是不知道价格怎么样

楼主:
背景音乐是我丈母娘给我儿子讲“咕咚来了”

网友:
祝早日成功下水

网友:
视频不错,wtc成功了,就看你如何和海狼外壳2和1了。。哈哈 这个细节图片多点啊,一体的wtc见太多了

楼主:
经过一个晚上的负压泡水测试,仓内滴水未进,密封舱部分宣告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过一个晚上的负压泡水测试,仓内滴水未进,密封舱部分宣告成功

恭喜!下一步要做外壳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下一步要做外壳了吧?

是的,打算先把尾部搞定,还在犹豫要不要用玻纤加强一下,另外维修口怎么开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方案。

网友:
上个清单吧?最好注明都在那里可以买得到,我也想DIY一个呢,那个汽球是那里买的?

楼主:
锁扣这里我也是参照你的固定方式,稍微做了下改动,做出来了一个卡环直接把O圈卡住,不拿胶水粘。另外塑料攻螺纹强度不够,稍微一用力就滑丝了,所以又重新抠了个T型控,镶了块铝合金的上去。

接口部分我用了硅胶垫+O圈的双保险

楼主:
应大家要求写一点潜艇专用配件的采购清单,大路货我就不说了,大家都有自己的渠道:
1。亚克力管——当地的广告材料商店,绝缘材料商店,或者淘宝。
2。气泵、电磁阀、气囊、气管——淘宝上搜索电动血压计配件。(注:血压计配件的电磁阀是常开的,但是价格便宜,如果要买常闭的就需要订做;气囊就是血压计臂带的内胆,购买时注意尺寸。以上2样如找不到合适尺寸可以在淘宝上搜潜艇配件,品种比较齐全,但是价格要贵一些。)
3。接头、风琴套——船用配件。
4。失控保护器——liverpool的淘宝店有售,另外水国大兵的店里也有新品出来,没用过,功能基本上是一样的。优点是电子控制体积小巧。相对机械式的成本价格当然也贵点。

楼主:
针对下潜速度慢的问题,今天下定决心,把WTC拆了,加了一根¢4的排水管,现在不管是下潜还是上浮都可以控制在5秒以内。
各位看官,视屏又来了!

网友D:
楼主,我的基洛刚到,也想马上改,麻烦你把零件需要的都告诉我,我去陪,图纸有吗?我一点基础都没有,就是喜欢潜艇,Thanks

网友:
配件请看下我的帖子上有 基洛的具体改造有很多好帖你仔细找下

网友:
连接?在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的基洛刚到,也想马上改,麻烦你把零件需要的都告诉我,我去陪,图纸有吗?我一点基础都没有,就是喜欢潜艇,Thanks

潜艇并没有标准配件的,我艇上用的并不完全适合你的艇,关键还得看你怎么设计密封舱,大体的配置我前面提到过,你要先对自己的艇有一个大体的构想,然后排出相应的配件,在网络上找到相应的配件,得到尺寸,然后画出比较精确的图纸。然后购买配件,再根据得到的实际配件,边做边修改设计。这期间有些配件可能会因为尺寸和功能的关系需要重新购买,想要一次买齐的可能性不大的。

网友:
灰常感谢你,老哥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2010-06-24):
LZ你的是脸盘还是浴缸啊!那么大!好羡慕啊!

网友:
怎么控制下潜深度呢?

网友E:
请我LZ用的是B2208外转无刷马达?
不做防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我LZ用的是B2208外转无刷马达?
不做防水啊?

外转无刷只有漆包线,理论上是绝缘的,如果一定要做防水的话就是2个轴承要做一下,不过那样做很麻烦,而且一个2208才30块钱,与其费劲折腾不如坏了再换,而且我这些天用下来到现在还运转的很好。

网友:
你用的是几通的控。用控的什么功能控制

网友:
楼主的电机多少kv的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9X2,不过实际上才用了4个通道。因为用了控制板,所以控的什么功能都没用上。以后会专门给配个35M的T6A。
电机KV值是1100

网友F(2010-07-24):
没玩过船的第一次能做成这样,不错

问题是怎么控制深度呢?尤其是如果设计成吸水后重量大于浮力的状态,潜艇会直接沉底,游泳池玩玩当然没问题,天然水泊就不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玩过船的第一次能做成这样,不错

问题是怎么控制深度呢?尤其是如果设计成吸水后重量大于浮力的状态,潜艇会直接沉底,游泳池玩玩当然没问题,天然水泊就不好办了。

其实关于这一点我早前也想过,不过一直没说,我们现在所制作的这类依靠气泵、水泵实现静态下潜的潜艇,的确是无法做到定深的。要做到定深必须配备一个控制精确的水柜,一个深度传感器,一个平衡仪。显然这在目前来说还是很不现实的。
然后我们来解析一下我们现在制作的所谓静态下潜,正如你所说,如果没有定深,水柜进水后,艇就直接沉了。但实际上定深这一步我们还是要做的,但不是在下潜过程中,而是在调试过程中。即在水柜充满水的前提下对潜艇进行配重,使其在水中处于半悬浮状态。以后下潜后即达到这个状态。由于没有了平衡仪,因此在水中航行时潜艇的姿态和深度完全是靠舵面来实现的。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所做的静态下潜其实也是冲潜的一种。但是由于有了水柜,他可以在改变密度来配合冲潜,不需要像普通的冲潜艇一样需要舵面来克服艇身本身巨大的浮力,因此在操控上更为灵活了。并且至少他还有一个静态的上浮和下潜过程,比冲潜艇在感官上还是要来的更悦目一点。最后我总结下来,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这种“半静态”艇应该是最具有可操作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