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盘做分度盘刻度精确到0.1度的一个小办法

楼主(2010-05-15):
今天看到游标卡尺,突然想到可以做成圆型的,放到卡盘上,不就可以再精确一点了吗,
可以想各种办法画出360度的刻度板,固定在卡盘上,再画一个9度分成10格的小刻度板,按游标卡尺的原理,往卡盘边上固定,读数。不过只能精确到0.1度。真正的分度盘可以精确到15秒,不知道是怎么能那么精确。
我记得坛子里一个高手讲过那样的一个方法,记住皮带轮转圈的数目和对应的度数,比如皮带轮转100圈是一度,操作的时候一边手拨皮带轮,一边计数,可以精确到很高的位数。

网友A:
就是游标角度尺的原理,划线画得准不容易。
正规的游标角度尺是用蚀刻的。分辨率是1/30度,再细就要用减速比了。

楼主:
画得准也挺简单的,很多软件都有自动生成均匀等分的功能,比如在3dmax里的阵列,直线阵列,弧度阵列。cad里也有这样的功能,肯定不是用手一个一个画的。用手画也可以,在powerpoint里随便画个小格,不一定要很准,然后复制,粘贴,画出一个长长的尺子,打印出来,一根不够再接一个,绕在卡盘上,如果长了,就换个打印比例,我估计用笨方法应该做得出来的。反正也不要求很精密,又不麻烦,做做应该挺好玩的吧。

网友B:
楼主想法真多,发明都是由梦想开始的,俺精神支持,楼主最好想到了就动手做个试一下,兴许一个划时代的发明就诞生了也不一定哟。。。。。。

楼主:
最近要XX,难过呀。等过20来天,开始动手。

楼主:
哦,怎么kaoshi,是叉叉呢,别以为我要XX吧 。O(∩_∩)O哈哈~

网友B:
哈哈!楼主XX这事也往外说啊?想法真是太多了。。。。
靠事?哈哈!!!!

网友C:
主轴上加个蜗杆蜗轮,这样才有精度

网友D(2011-02-05):
回复 楼主:
如果你把49度等分成50格的话,那理论精度就是0.02度了。

网友E:
怎么kaoshi,是叉叉呢,
XX卡盘

网友F: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842220858
分度0.01度, 精确0.05 至0.1度. 看来十分方便.
但有一点我怀疑, 当这电子尺受震时, 其
精度是否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