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在于折腾——火焰的一些小改动

楼主(2010-05-15):
闲着没事,对火焰做了一些小改进。:loveliness:
没有车车,出去飞很不方便  于是就想把火焰改成可以拆装的
火焰舱内有一块电路板,原本是带控套装用的接收电调一体电路板,预留有舵机安装的地方,但是安装的位置对于9g舵机来说大了一些。
由于拉杆很长,拉钢丝的时候还好,推钢丝的时候钢丝容易弯曲,动作不准。 我把舵机改到平尾和垂尾处了,用一根4线的信号线穿过碳杆连到后面的舵机,碳杆权且做屏蔽用。  这样的话由于没有钢丝的连接,需要拆散的时候,只要松开固定碳杆的一颗螺丝,就可以把机身和后面的部分分开,机翼也是可以拆开的。
用了一段时间  感觉还好  方便多了
(如果没有FPV设备加装的话,头会偏轻,加了以后很好配重。没做改动之前,用2200mah电池配重,重心正好)

楼主:
通过一根4线的信号线连接尾部的舵机和机舱里面的接收机  碳杆做屏蔽

楼主:
机翼前缘用碳条加强  不怕撞了

楼主:
机翼用纤维胶带和宽透明胶带加强   靠近螺旋桨的部分用纤维胶带贴上几层  就不会出现后推机机炸鸡时候螺旋桨打坏机翼了  翼龙也适用

楼主:
左右机翼用不同颜色标识   本人近视 飞远了也看得清

楼主:
我爱模型  也爱你们

网友:
這個貼紙很好啊

网友A:
舵机难道是用502粘的?厉害!

请教一下机翼如何拆卸 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难道是用502粘的?厉害!

请教一下机翼如何拆卸 固定?

火焰机翼有插销的

网友:
心灵手巧,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