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的仪表车,用MACH3的PWM功能控制主轴

楼主(2010-05-15):
第一次用变频器,查了好多资料才接好线路,居然也没有什么问题,幸运啊,三菱变频器E540,750块广州买的二手货,不知道贵不贵。接好电路后试机,MACH3可以控制主轴转速,但是因为对PWM、还有什么占空比什么的不是很熟,现在不能确定怎样才能获得准确的转速,希望有高手指点。

三菱变频器外观

三菱变频器外观

按网上老外资料做的小电路

按网上老外资料做的小电路

接并口端

接并口端

改的仪表车

改的仪表车

和忘记咪咪的比简直太差了

和忘记咪咪的比简直太差了

网友:
可以用吗

网友:
哈哈,和我一样的床。
要精确控制就要加一个光耦,做转速检测用。

楼主:
和你的床子比做可就差远了,不过我这台只是想做个实验机,因为我想自己铸一台大点的斜床身的,你说用光偶是在变频器那里加一个4-20mA的传感器,还是在MACH3信号输入那里加一个呢?

楼主:
还是这里?

网友:
想过这个问题 感觉不管是光耦还是变频器的控速 都难以保证精度 不知在主轴上加编码器是否可以 通过编码器得到精确的转速位置 计算得出走刀量 实时控制走刀 就像普通车床一样 不一定控制主轴的速度 只要走刀跟主轴同步就可以车出螺纹

但不知为何 没有前辈这么做过 看前辈改的数控车螺纹 要么是大步进主轴 要么是伺服主轴 不知这里面有什么技术难题了

俺是菜鸟 胡思乱想 请前辈拍砖时稍轻一点 表打击到俺.....

网友:
楼主也弄太国良

楼主:
 这车床我师父那儿闲置了五六台,全给人弄走了,我捡了最后一台烂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MACH3的输入端加一个光耦,我试验在index输入5Hz的信号,在MACH3的转速表显示是300转,可能MACH3只需要一个转速信号就可以了,我明天会对我的车床做一个大的改动,会增加一个光耦做主轴转速检测。步进电机做主轴的好处是做分度铣时保持力矩大,但高速很可能堵转,我增加主轴转速检测看能不能自动停车。

网友:
主轴闭环控制,值得研究

新手不懂,忘记咪咪说的  index输入5Hz的信号  是怎么弄的

网友B:
用MACH控制数控车,只需在主轴上加开一个槽的码盘,开槽的宽度不要太窄,具体有计算公式,光电开关的信号接入并口的任意输入脚,并指定给index,就可以车螺纹了!我是在主轴上加了一个小的圆柱磁铁,外部用霍尔元件检测,接入并口 index脚。

网友:
小磁铁用的小孩子玩具上的,直径大概5毫米,霍尔元件用电动车上的,很便宜的,一元左右,实现起来成本很低,2~3元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ACH控制数控车,只需在主轴上加开一个槽的码盘,开槽的宽度不要太窄,具体有计算公式,光电开关的信号接入并口的任意输入脚,并指定给index,就可以车螺纹了!我是在主轴上加了一个小的圆柱磁铁,外部用霍尔元件检 ...

磁性开关应该也可以吧,今天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MACH控制数控车,只需在主轴上加开一个槽的码盘,开槽的宽度不要太窄,具体有计算公式,光电开关的信号接入并口的任意输入脚,并指定给index,就可以车螺纹了!我是在主轴上加了一个小的圆柱磁铁,外部用霍尔元件检 ...

我的车床上也有霍尔元件转速显示,TB上买的,想咨询一下是接那条线(端点),指引到并口的,能否上个图,谢谢了!

网友(2010-08-17):
值得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