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许久了都没人提出这个问题?????::

楼主(2010-05-15):
在电直暴力3D、涵道机,这样要大电流、超大电流放电时,A123
电池
比聚合物电池、在耐操或寿命方面有优势吗?
以上这种情况下对比才更有意义!
电直悬停与航线、螺旋浆固定翼,这些都是中小电流放电,二者都很耐操!这个情况去比没多大意义。

网友A:
用锂聚吧锂聚的放电能力最强

网友B:
原帖由
KOXX
于 2010-5-16 16:04 发表
用锂聚吧锂聚的放电能力最强
没搞错吧,LiFe放电比LiPo更强的说

楼主:
呵呵,各位都理解错了我的本意。
我的本意是问:如果只用于大电流、超大电流放电的模型,用到不能用为止。A123电池和聚合物电池二者、哪一种可使用的次数更多(也就是寿命更长)?不是问哪一种电池在单次使用中放出电流更大!

网友C:
显然是A123

网友B:
LIPO不能放到完,放到完这电池就废了。
LIFE倒是不太怕过放,而且寿命远长于LIPO

网友D:
要论爆力,A123还还差点意思

楼主:
看来要说清一个问题,许多前提还是不能省略的!
开始我以为对于玩模型的人而言,不必太罗索地把前提都加上去、大家即可明白要义。
要义:二种电池都只用于大电流超大电流放电的模型,(显然充放电都遵循各自所要求的科学方法---------这个前提省略了),就这样一次次地用、直用到不能用在大电流模型为止,哪一种电池使用次数更多?
都说A123电池现在连价格优势都没了,如果连我以上所说的那种优势也没有、那它还有什么可考虑的?

网友E:
模型动力肯定要考虑重量,而重量就是A123的软肋。另外A123更加陡峭的低端电压变化曲线,意味着一旦到了时间没有成功降落,飞机的安全问题几乎很难再把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