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电机报销了??

楼主(2010-05-15):
有一个问题我总算遇到了,原本以为不可能的事情,EPP后推机配XXD2208 2600KV 搭配瑞克斯25A电调,5030浆,上天飞行,时间不长,起烟!2个东西报销了产品质量问题??一时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查明真相下次总不会在这样吧

楼主:
不玩直机玩固机了,路途怎么就这么不顺呢

网友:
电机如不要就处理给我吧。

网友:
嘿嘿,我的涵道也烧了电机,原因吗应该是新4S电池25C的电流太大,你用的电池会不会太猛了?

网友:
重绕电机就是。

楼主:
XXD2208 2600KV   25A电调,5030浆  3S坏了一片改的2S电池

网友:
电调接电机那边怎么只有两根线呢?

网友:
楼上的精辟了  分析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