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几个另类的~国际级手掷自由飞模型(5月26日飞丢一架!)新增附送图纸三种

楼主(2010-05-15):
平时做模型省下不少轻木边角料,但手头又没有多余的舵机,心血来潮做了几个HLG(手掷模型)锻炼身体。这几个模型全部符合国际级F1S标准,拿去参加比赛也合法。重量则全部小于40克。最轻的一架只有25克。投掷高度大都在20-25米。试飞结果表明,静气流条件下基本上都能达到30秒以上,最好的成绩在47秒左右。制作时间非常短,基本上每架不超过4小时。模型全部调整为右盘旋上升,左盘旋滑翔的模式,大力投掷时垂直向上带右坡度出手。
不多说了,发几张图给大伙儿乐乐!

楼主:
第二架 Chucky

这个比HA尺寸稍大些,用了三折上反,翼展550毫米左右,翼型厚度也加大到6.2毫米。重量28克。

楼主:
第三架,鹈鹕~

最新完成的一架,翼展达到了750毫米,也是最用心设计制作的,采用了较大的展弦比和5折上反角,是这三架模型里性能最好的一个。机身用6毫米薄壁碳管制作,强度非常理想。

楼主:
希望大家喜欢~

网友A:
这个这个……无语了~!!!
这么薄的翼型,打磨出来的吗?
去年我也给我们家小盆友弄了个40cm翼展的手投自由飞,尾杆用的是6mm桐木,还是被他摔断了~!这玩意强度如何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这个……无语了~!!!
这么薄的翼型,打磨出来的吗?
去年我也给我们家小盆友弄了个40cm翼展的手投自由飞,尾杆用的是6mm桐木,还是被他摔断了~!这玩意强度如何保证?

哈哈,你也在啊
我觉得还是用碳管吧,环氧+碳管,无敌啊,我的机翼前缘有拼贴松木条加强哈翼型的确要拼砂纸板的硬功夫
全木质的机身,下面可以贴一条松木,强度会好很多

网友:
太精致了,这样的小飞机都能这么用心的制作,楼主太低调了

网友B:
真漂亮不知机翼后缘的小圆口是啥意思??

网友:
容易坏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漂亮不知机翼后缘的小圆口是啥意思??

食指按在小圆口上保证大力投掷的时候飞机可靠把持

楼主:
感谢哥几个帮踩

飞猫说的对,其实拇指和中指捏住机身的位置也要贴上粗砂纸增加摩擦力,令持握更加稳定,便于发力。至于强度嘛……拿第三架说吧,我调整轨迹的时候有几次出手角度没把握好,模型从7、8米高的地方俯冲下来,机头扎进草地里5公分,没有任何损伤。大家说这个强度够不够好啊

网友C:
手工制作翼型精度要求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工制作翼型精度要求高

这个问题也好解决。如果真的要达到足够的精度,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制作一套卡板,边打磨边用卡板检查。但多数时候用眼睛看就足够了。

网友D:
这样的飞机用什么翼型?

表面有涂层吗?蒙布油还是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飞机用什么翼型?

表面有涂层吗?蒙布油还是别的?

HLG的典型翼型基本上都是平底翼型,前缘非常尖锐,半径在0.3毫米以下,上弧最高点在25%前后,最高点以后是平直斜面,直至后缘。有些设计要在下表面靠近前缘部位打磨出0.5毫米左右的所谓“Philips Entry”——也就是向上的角度,而外段机翼靠近翼尖部位的下表面也有磨出外洗角度的。轻木表面应涂刷3-4道涂布油,以达到减阻、防潮作用,每道涂布油之间要用细砂纸打磨,达到平滑的效果。

网友D:
谢谢你这么专业的讲解,受益很多。

“而外段机翼靠近翼尖部位的下表面也有磨出外洗角度的”这样的目的是不是不让翼尖先失速?

现在就是纤维素难找,配不了蒙布油,ai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这么专业的讲解,受益很多。

“而外段机翼靠近翼尖部位的下表面也有磨出外洗角度的”这样的目的是不是不让翼尖先失速?

现在就是纤维素难找,配不了蒙布油,ai

楼上的朋友不必客气。翼尖部位做出外洗(负迎角)恰恰是为了让翼尖最后失速,和你说的正相反。至于涂布油,现在的确很少有地方需要使用了,不好买到,自制也不容易。不过不是没有替代的方法。我这个上面也是喷涂了拼装模型用的罩光漆,效果一样。

楼主:
今天傍晚无风,用“鹈鹕”在静气流条件下去草地上练习了几次大力投掷,爬升轨迹、改出都很理想。因为是自己去的,没有人帮忙计时,估计最好的轮次应该有30多秒。

网友:
做的太好了!可以看得出楼主很用心的做模型的!我觉得整块板打磨翼型要求比较高。

网友D:
是同一个意思

这个可以锻炼身体,也不需要很大的场地。现在每个星期为了飞飞机都要开二十来公里的路。

以前自己做过橡皮筋弹射的,确实不能和楼主比。:楼主美工也了得,不是恭维,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同一个意思

这个可以锻炼身体,也不需要很大的场地。现在每个星期为了飞飞机都要开二十来公里的路。

以前自己做过橡皮筋弹射的,确实不能和楼主比。:楼主美工也了得,不是恭维,值得学习。

 不好意思,漏看了一个“不”字,哈哈抱歉!要说场地,无风天(早晚静气流)情况下,半个足球场就够了。要是有风……这东西飘飘忽忽的,我曾经在我飞滑翔机的场地上,二级风力条件下飞过这架手掷,眼睁睁看着它横扫200米距离!

网友E:
朋友,你说上罩光漆当蒙布油用,是什么牌子的罩光漆,自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朋友,你说上罩光漆当蒙布油用,是什么牌子的罩光漆,自喷的吗?
是这样的:因为我平时也制作拼装模型,所以使用的是日本产的模型用硝基罩光漆,拼装模型店里都有卖的,用喷笔喷涂,香蕉水稀释,好处是漆层比较薄,颗粒细腻,漆面光滑,增加重量少。如果一定要用罐装的自喷漆,最好将喷罐在热水中浸泡一段时间,令罐内压力增大,雾化效果会更好一些,缺点是漆层较厚,增加重量较多,最好等漆层干透以后再用细砂纸打磨一下,然后上车蜡抛光。如果您有气泵和喷笔,也可以将喷罐中的漆喷到一个容器里,然后稀释,再用喷笔喷涂。

楼主:
喷漆的要领在于不要试图一次就达到理想的厚度和光洁度,要“少吃多餐”,逐渐积累漆层厚度,每道漆都应该等完全干燥后用细砂纸打磨平滑,再上下一道,直至满意为止~

网友E:
亦喜亦悲,哈哈。

那就再做个改进版的鹈鹕了。

迫降装置,怎么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亦喜亦悲,哈哈。

那就再做个改进版的鹈鹕了。

迫降装置,怎么弄呢?

目前国外流行的F1S迫降装置原理大同小异,都是改变机翼或尾翼的安装角,让模型失速后中止飞行,垂直缓慢下降。有些使用最原始的迫降棉线烧断橡筋圈释放动作机构,有些使用微型机械控时器+钓鱼线,所控制的动作面有抬机翼、抬平尾、折机身几种。下面附上几种国外竞赛级模型的PDF图纸,供大家参考。

文件名: Bliss.pdf
描述: Bliss.pdf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4b752b66-6896-11df-9a77-0015c55db73d/

文件名: Jo Jo.pdf
描述: Jo Jo.pdf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4b94857d-6896-11df-a1f8-0015c55db73d/

文件名: Big Bird.pdf
描述: Big Bird.pdf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4bb4a4e3-6896-11df-b43b-0015c55db73d/

网友F:
真的不错,以前我以为我就是玩手掷的高手了,看了楼主的飞机,自愧不如啊。
很多人看不起这小飞机,有的说它是入门用的,其实不然啊。动力充足的话门板都可以飞行,但是没有动力想飞的久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还有就是这一掷,在外行看来,无非就是用力就行了,其实每架飞机都有自己的投掷角度和力度的要求,要使模型飞高,顺利改出,那需要相当辛苦的练习才行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的不错,以前我以为我就是玩手掷的高手了,看了楼主的飞机,自愧不如啊。
很多人看不起这小飞机,有的说它是入门用的,其实不然啊。动力充足的话门板都可以飞行,但是没有动力想飞的久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还有就 ...

难得知音,握手握手 ~~呵呵!鹈鹕飞丢了,反而让我有了制作一个更加完善的模型的信念。做好了再来跟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
请问楼主一下

我看的图纸上这种JJ的重心好像有很大的区别。。。。有的在翼弦25%处,有的在翼弦50%处,有的甚至在翼弦尾处!最夸张的是一些图纸根本没标明重心位置!!!
(我的图纸是在一些模型基础知识上看的。)所以制作后试飞时很麻烦!一般调到差不多时JJ已摔得面目全非。。。。
希望楼主指点迷津!!!
还有JJ的材料我是用全KT板制作的。。。。最长的留空时间只是十几秒。。
最常碰到的麻烦是制作机翼用0度迎角,但出手后还是拉翻。。。 调整后又高度掉的厉害!
我列一下调整方法,楼主麻烦看下错在哪里:1.将水平尾向下掰一点。(不会拉翻,但下降很快!)
                                                                      2.在尾翼弦尾分别贴小三角块。(不会拉翻,但飞行姿势有时很怪,遇到风大时会机头撞地)
                                                                      3.45度出手较容易拉翻(空中转个很大的圈,高度尽失。)接近90度好点(转圈小点)

网友:
谢谢楼主精辟、详细的讲解!!!

有了这些丰富的经验知识,可以让我避免走很多弯路。。。。
同时我也希望有兴趣HLG的新手多学这些经验知识。

网友(2010-06-30):
回复 网友G:

感谢您的讲解,受益匪浅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热情肯定!其实古人就说过“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的话,能把自己的一点心得体会和有共同兴趣爱好的同好们一起分享,本身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网友:
支持下楼主,看了这个贴子,又找回了当年绞尽脑汁飞自由飞的感觉…前几天也做了个小手掷,翼展不到三十,静气流稳定地也飞到了二十秒以上,继续努力中,希望以后多交流,自由飞也很有味道的

楼主:
 欢迎一起交流!

网友H(2010-09-21):
楼主的第三架能给个图参考吗,我也想做一架出来,ZZLY8529@126

网友G:
回复 网友H:
非常抱歉啊楼上的朋友,我这架模型是自己画图纸做的,没有电子稿件……

网友H:
楼主没有图也没关系,能把主要的参数告诉一下吗,翼展,翼弦,上反角,机头长度,尾力臂……对这个很有兴趣,以前按照台湾的图纸做了一架手掷,吃气流丢了,后来图纸弄丢了,呵呵

网友:
弱弱的问问,机翼根部的缺口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G:
呵呵,这位朋友可以参考下这个帖子里给出的国外图纸,我的模型也是借鉴他们的设计修改而来的。基本参数都差不多的。

网友G:
呵呵,这个简单,只要您用标准姿势持握模型,就会立刻明白:这个缺口是给你的右手食指扣住模型,便于投掷时发力而准备的。同理,机身左右两侧也贴有增大摩擦力用的砂纸片。

网友I(2010-11-07):
楼主发段视频吧,还没见过这种小飞机怎么飞行。一定很优美吧。

网友J:
同问,很好奇手掷,我只折过纸飞机,小时候玩的那种,标准的菜鸟.

网友K:
这应该练体力~哈哈

网友L:
今天见到了真正的高手。。还是这个论坛有意思。

网友G:
回复 网友L:
楼上过奖了~只不过是比有些同好多玩儿了几年而已。

网友M:
长见识了。。。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N:
小飞机呀

网友O:
我手掷小弹射也能破40s……只是腰酸背痛

网友P(2011-01-25):
再向楼主请教个问题,有动力的自由飞模型可以通过右拉和左舵达到右盘旋爬升,左盘旋滑翔的效果,那没动力的手掷自由飞模型怎样调整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网友G:
回复 网友P:
自由飞可以实现上述效果,正是因为动力状态下右拉占了主导作用,动力停止后,左舵开始发挥作用,模型进入左盘旋。手掷模型出手时初速大,出手带有右坡度,模型就右盘旋上升;初始动能消耗殆尽后模型停止爬升,速度降低,方向舵舵面起到主导作用,模型就开始向左盘旋。

网友Q(2011-05-16):
这个一定要顶

网友R:
见识了...这样的模型能飞30多秒
我是外行人来的

网友S:
一路学习 获益良多 虽然有些看不明明白 收下以后研究。。。:loveliness:

网友T(2011-08-15):
以前也有一个,支持一个,

网友U:
这才叫飞机模型
不会自己滑翔怎么能叫飞机呢

网友T:
以前也有过一个,,,,

网友V(2012-01-30):
LZ的手工佩服之至啊!请问机翼是整体成型的吗?如果是的话那上反处两片机翼您是如何分开的?用的什么胶?谢谢!!!

网友G:
回复 网友V:
回楼上的朋友
机翼是一体打磨成形的。每处上反角的接缝都是用锋利的新刀片切断后,比照上反角卡板(尽可能减少打磨的量)用砂纸板磨出需要的角度后,直接用优质502粘合的(比如美国ZAP,台湾同声),前后缘视情况可用玻纤布条加强

网友(2012-03-27):
楼主给传些图啊

网友(2012-05-14):
半分钟啊。厉害

网友:
手艺真好

网友:
lz,你好
请教一下,“出手带有右坡度”应该怎样理解?
   出手时像右上方投掷,机身与水平面夹角大概有多大,,右坡度是否为机翼向右倾斜而并非水平??

楼主:
楼上的朋友您好
坡度是航空术语,指的是飞机横轴与水平基准的夹角,所谓右坡度,就是指机翼与地平线呈现向右的倾斜。
不同的模型特性有所差异,所以这个角度不能一概而论,一般情况下,机翼可以倾斜至45度以上,但并非像您所说“向右上方投掷”,投掷方向还是向前方的,但应该与风向成很小的向右夹角(10度以下),这点很重要。否则模型达到投掷最高点后左转弯进入盘旋时就转向顺风方向,很危险。

网友(2012-07-24):
做了两架手掷,3mm碳管做机身,强度还是很足的不过直线那架怎么也调不了直线飞行,郁闷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W:

检查一下,看看是否存在两侧重量不平衡或者有安装角差?

网友:
这样的模型算超重吗?

我按照f4bscale 上的这个图纸http://f4bscale.worldonline.co.uk/pocket.htm制作了一架手掷模型

这是个翼展12英寸翼型厚度6.3mm的飞机,图纸上标注的重量是16克
图中这架基本成型的模型我刚才测得质量居然达到了27.5克,这还是没加机头配重的质量
到底是我的飞机超重还是这个16克标注错误?

楼主:
呵呵,27.5克的重量确实有些大了。老外制作这类模型的时候对材料的选择是非常讲究的,木料的密度、纹理都要精挑细选,胶水的使用也有严格的控制。说实话,竞时模型每一克重量都是挖空心思绞尽脑汁节省下来的。

网友:
经过进一步打磨现在是25g。测了一下同一块轻木剩余木料的密度,超过0.2g/cm^3,的确是密度大了重新挑了一块,密度0.1多点,重新做一个吧……

网友:
精湛的技艺,求索的技术论坛!向楼主学习!向大家学习!

楼主:
王老师好

老前辈太客气啦!
我是69年的,北京人,现在在上海。我做模型也是小时候在少年宫里的底子,一直都没丢下而已。

网友:
右边和单独照片的是新制作的
现在新制作的为18g,估算还要加上2g的机头配重
下午去试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