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制作油机,请问油箱是放在重心的位置吗?

楼主(2010-05-15):
初次制作油机,请问油箱是放在重心的位置吗?

网友:
没玩过油固,但应该是在重心位子 油料的多与少不会改变飞机的重心。。所以应该在重心处..................

网友:
装好所有设备,看重心是否平衡,

网友:
一般不是,都是放在发动机后面的机身里,油料的多与少对飞机的重心影响很小的,放心吧!

网友:
影響可大了.
我們汽油船也得把油箱放重心位置

网友A:
并不严格,很多商品机都不在重心位置,(但也没差出多远)。
不过既然是自己设计,若能准确设计安装到重心位置,当然能有效减少供油前后期油量不一致造成的负面影响

网友:
放在重心位置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不严格,很多商品机都不在重心位置,(但也没差出多远)。
不过既然是自己设计,若能准确设计安装到重心位置,当然能有效减少供油前后期油量不一致造成的负面影响

赞....

最好安装在重心位置 稍微偏点也没关系 没有那么严格 不过油箱和管路的密封却马虎不得

祝 楼主飞行愉快

网友:
放在重心位置的话油管就拉得太长了,而且会影响到设备仓!

网友B:
有区别的

我补充一下,这个要看发动机来。如果使用的是二冲程或者四冲程不带增压泵的发动机,油箱必须放在紧贴发动机的防火板后面,这样飞机抬头的时候可以保证供油。如果使用的是四冲程带泵的发动机,则油箱放在重心位置,多见于比赛用机或者要求比较高的时候。其实京商飞机的安装说明书上就有这一说明。

网友(2011-03-25):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个兄台有没有15级微风的图纸 呀,给小弟一份,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 874241695@QQ.COM

网友:
这是个矛盾

01年入行的时候就问过教练这个问题,似乎没办法解决的,甲醇机供油效果不好,要求油箱尽量靠近发动机,不然动作剧烈怕供不上油,但是油箱空载和满载的重量差别瞒大的,所以一般的教练机,机头设计都比较短,尽量往重心位置靠。
    其实这个油箱并不是很大。满载时候,油机本身重量大动力强劲起飞以后微调一点点就可以,降落时候虽然头轻了,但是油机本身重,掌握好拉飘力度,还是很好控制的,

网友:
汽油机不知道,反正我的小甲醇机都是放发动机后面,离化油器越近越好,降低俯仰时贫富油的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次制作油机,请问油箱是放在重心的位置吗?
不是!!!是放在重心之前,飞机是在不加燃油的情况下调测重心,加满油重心前移有利起飞、空中飞行的安定性,降落时油箱燃油减少,重心前移量减少,有利于飞机降落。
你可参考成品机的结构。

网友(2012-04-25):
15楼正解,顶一下

网友:
为了减小因油位变化对发动机的影响,油箱应靠近发动机放置,百来克的油料相对几千克的飞机来说,对重心的影响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补充一下,这个要看发动机来。如果使用的是二冲程或者四冲程不带增压泵的发动机,油箱必须放在紧贴发动机的防火板后面,这样飞机抬头的时候可以保证供油。如果使用的是四冲程带泵的发动机,则油箱放在重心位置,多 ...

完全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