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 J3首次试飞

楼主(2010-05-16):
新装的机 敏定J3
配置:
电机
2212 KV1000 电调40A 桨9050
电池
3S 2200mAH 20C
重心在加强筋处
起飞后打副翼几乎没作用 以前飞过两架 KT CLICK,现飞一架F3A白切鸡虽然每飞必炸但可以自由控制,我想这J3机应该不是控制问题。是不是设置上有问题呢?五次起飞都是这样。

网友A:
最不喜歡機翼扎橡皮筋的飛機,不過電J3還是很消閒的!

网友B:
调整一下拉力线试试

网友C:
没玩过固定翼。顶下。

网友D:
回复 楼主:
会不会是重心高了?一般大家都会注意前后、左右的重心位置,却容易忽略上下位置,我玩函道机时遇到同样的问题,是由于加大电池重心过高造成,将电池放在肚子底下,降低重心成功解决。

楼主:
电池是放在最低处了

网友E:
副翼反了

楼主:
又一个副翼反了

网友F:
只要辅翼没反,砖头都能平衡,你在MX3G发过了,

楼主:
和模拟器上的设置一样,F3A也是这样设置的,打左舵左副翼向上右副翼向下,这样设置副翼是正确的吗?

网友G:
怎么,飞机折翻这么严重

网友H:
你飞机翻掉的时候 副翼的杆你往哪边打的 左边还右边
还有方向舵动过没
平尾跟机翼平行吗
垂尾跟机翼垂直吗
还有 重心最好调在+强筋前面半公分的位置

网友I:
再怎么反扭也不可能这样,还是上单翼飞机,应该是方向舵有问题,要不就是副翼舵机

网友J:
1、当时有风。
2、舵角舵面太小,速度不够时,打舵几乎没有效果。
3、楼主是不是日本手?推油门时往左上角推了!
4、油门与副翼是不是混控了
如果多次都是这样,建议楼主在地面推尽油门 看看各舵面的反应!如果地面都正常的话,那就要看看遥控或接收是否有干扰了!~

网友K:
抛出去时看着都还正常,如果舵面没错就怪了。
楼主上点地面试舵面,及动力的视频看看。
建议飞之前都要检查舵面连接,舵面方向,电机固定,动力大小是否正常。确ren正常才飞。

网友L:
看看副翼连接有没有虚位

网友M:
难道反了?
按抛出去的状况,很好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油门给小了。速度不够所以打舵作用不大。今天中午豁着干给大油什么问题都没有,爽飞了几个起落,这机确实太好飞了。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明天上视频。

网友G:
终于解决了

网友H:
终于出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