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X调整

楼主(2010-05-16):
装了SDX发现配件中有两个调整金属杆,看说明书图感觉是调十字盘用的,整个旋翼总成加两边的剪型臂有上下各四个插孔,请问老师们这四个孔在调整的时候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网友:
插上鐵棒,擺臂會水平

先找到舵片最好的位置,插上鐵棒固定T臂,然後調整Sub-trim到剛好可以安裝不叫的位置

之後斜盤水平、剪型臂對齊
再把鐵棒插到旋翼頭混控臂上
然後再調整好連桿

搞定

楼主:
感谢

感谢铁汉老师,我是按照你的方法调整了,十字盘也平了混控臂也平了,就是发现正螺距小负螺距大,这是怎么回事,推满是8°,放到最下是-13-14°左右,很郁闷。

网友:
說明有連桿調錯了喔!

楼主:
好了

还是不细心的过,飞机调好了,高兴中,还是想问问:铁汉老师,据说自旋降落会出状况应该升级那些东西。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9c52d78c-628f-11df-875c-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20100515(003).jpg
描述: 20100515(003).jpg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9c79dd1e-628f-11df-b0aa-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细心的过,飞机调好了,高兴中,还是想问问:铁汉老师,据说自旋降落会出状况应该升级那些东西。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9c52d78c-628f-11df ...

只有說單項軸承會因為不斷的張合張合導致破裂
但這要看情況啦,如果你的油門有設定緩啟動,那倒是還好

除非是怠速後瞬間高轉,那就可能會扯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