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廉价舵机解决方案

楼主(2010-05-16):
大家用贵的舵机就图个安全,其实便宜舵机照样可以安全的:

13元的辉盛S版真便宜,不用可惜。可以弄2个并联,用Y线控制,力气大,而且坏掉一个还不怕 ,安全。

网友A:
如果这样 还不如买个26元的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样 还不如买个26元的舵机

网友B:
一个活舵机可以拖得动另一只死了的舵机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拖 。。。。 不 。。。 动

网友:
LZ中校同志……有这想法不容易

网友:
一个校官所论所谈应该有点技术含量才行,别像我这样到处灌水的士官水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活舵机可以拖得动另一只死了的舵机吗?

可以的,就算一个舵机坏了齿轮,那他的电机还是和另一个舵机一个方向转的,不会堵死另一个舵机,毕竟是Y线控制。
双舵机系统,在大型固定翼上用的很多,比如汽油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的,就算一个舵机坏了齿轮,那他的电机还是和另一个舵机一个方向转的,不会堵死另一个舵机,毕竟是Y线控制。
双舵机系统,在大型固定翼上用的很多,比如汽油机

如果是电机坏了,不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电机坏了,不转呢?

要是电机坏了,那么死掉的舵机就没力气了,另一个舵机完全可以拖动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是电机坏了,那么死掉的舵机就没力气了,另一个舵机完全可以拖动它

怪事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  麻烦您实践一下 再说好不
你可是校官啊 要是新兵看到这贴子怎么办

网友:
其实10几无的和20几元的我都在用,感觉不出什么差别,
现在玩模型追求的都是高档的设备,很少人会关注自己的技术,我这边一模友,用冠丽的4通控飞了两年,而他的飞行技术是我们群最好的,我们群大部分人用的都是JR,天地飞,FUTABA之类的高级控,除了在地面上炫耀一下这换值多少钱外,在视线内飞行,没见得谁会超过用冠丽的控!
东西够用就好,当然还有就是要根椐自己的经济情况,一个舵机几百元上千元,那必竟还是我们国家富了的那部分人用的,我们平民,还是用适合的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电机坏了,那么死掉的舵机就没力气了,另一个舵机完全可以拖动它

你玩直机没出现过这种情况?炸机后齿轮完全卡死,扳都扳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怪事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  麻烦您实践一下 再说好不
你可是校官啊 要是新兵看到这贴子怎么办

我从1994年开始玩航模的,并联舵机又不是啥稀罕事,你去问问玩汽油机的朋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你玩直机没出现过这种情况?炸机后齿轮完全卡死,扳都扳不动.

当然有这种情况存在,但是这个是因为并联舵机造成的吗?
2.你玩直机没出现过这种情况?炸机后齿轮坏掉,但是还是能扳动.
有吧?
哈哈。凡事有利有弊。我有告诉你我这个方案能解决你一切问题吗?
在第2种情况下,并联的优势就很明显了!你那僵死的情况,难道贵的舵机就不会出现?
即使舵机僵死的概率有百分之五十,那么剩下的不僵死的情况下,并联舵机的优势就相当明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从1994年开始玩航模的,并联舵机又不是啥稀罕事,你去问问玩汽油机的朋友吧

这种并联方式多见于大型汽油机,因为一颗舵机的扭矩不够 ,需要两颗或者两颗以上一起拉动
并非冗余设计!!   一颗要是死了  你问一下你玩汽油机的朋友 会怎么样

网友A:
机械并联的可靠性比电子设备低多了  真希望更多的人看到这个帖子

网友:
要金属的舵机

网友:
麻烦LZ用12元的舵机接到接收机上去拖动另一个不通电的12元舵机试试,期待实验报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有这种情况存在,但是这个是因为并联舵机造成的吗?
2.你玩直机没出现过这种情况?炸机后齿轮坏掉,但是还是能扳动.
有吧?
哈哈。凡事有利有弊。我有告诉你我这个方案能解决你一切问题吗?
在第2种情 ...

并联伺服机好象不是为了增加可靠性吧,只是为了加大扭力而已。并了为了可靠我认为是不恰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并联的可靠性比电子设备低多了  真希望更多的人看到这个帖子

网友:
麻烦LZ用12元的舵机接到接收机上去拖动另一个不通电的12元舵机试试,期待实验报告

请楼主试验下?记住是12元的舵机啊不是995这样的金属舵机。

12元和20多元的舵机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于驱动板上的元件多少和质量好坏。
12元的舵机我买过10个有5个莫名的抖舵,放在视频发射机10多CM还抖的厉害,而20多的舵机里视频发射近点都没事。
一分价钱一分货,高级控也是如此

网友:
从概率上讲,并联比用单只坏的机率更大一些。

网友:
再顶一下这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