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是什么情况啊.......解答有加分啊....谢谢

楼主(2010-05-16):
下 载来是这样的    谁帮我一下啊    我的QQ  远程一下也可以啊1344589833

点击是这样的

点击是这样的

再点击cancel是这样的

再点击cancel是这样的

网友:
要求输入sn

网友:
序列号 在你的安装文件夹里 找的到  ,一般是 SN。txt

楼主:
谢谢两位 下了这个           又是为什么??????????

打开之后就这样了.

打开之后就这样了.

网友:
到网上找这个程序,d3dx9_41.dll
下 载后放到“C:\WINDOWS\system32"目录里就行了,
如果还出现这样的提示,但是丢失的是另外的文件,就按这一方法,下 载补齐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要安装新版本的DirectX,目前最新是2010版的,官方下 载地址: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 ... _feb2010_redist.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