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平衡仪问题,高手来求救!

楼主(2010-05-16):
谁能教我调 KDS平衡仪啊 ,,我菜鸟买回来不会调,,怎么调都不调到理想的状态,,不是这个反了就是那个反了,,郁闷死了, , ,求高手帮帮忙,,,QQ 329990853 今天一天都在线,,,高手帮帮忙啊 。。!

网友A:
要接上电脑调试的。

楼主:
是啊 安装都好了 就是调试阶段,,舵机什么的都是反的,,不知道怎么调了 副翼舵机正常了 其他反了 ,,就这样来回循环,,,崩溃了啊 !

网友:
你先要变成单控,然后才好调,
第一步调油门,要是三个都向上,那就好调了,要是不向上,就换方向到向上
第二步随便,要是反的就改,但改完就要试油门,以不改变油门方向为原则,
调好后,拿平十字盘,倾斜飞机后会不会反修正,可以修正后就是调好了,剩下就是去试飞,有平衡动作会慢一点,的,有点象飞LAMA
特别提醒,三个舵机只有一个固定位置的,剩下可以交换,这样很好调的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45029fcc2f7ddbb.htm
这里有很好的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接线还是接不好,,,加QQ详细说行吗,,我菜鸟 谢谢了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