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尺的钢料是不是很硬?

楼主(2010-05-16):
想用废卡尺的卡身做一个小铣的标尺,铣断时发现很费力,是不是卡尺的材料特别硬?

网友:
量具一般都是很硬的,不然容易磨损,应该是这么回事。呵呵

网友:
卡爪部份进口的不锈钢钻头都钻不动,你说硬不硬。

网友:
身体还可以 不硬 能钻能攻丝

网友:
线切割可以搞定。

网友:
这个还真是个难事,要搞数显的话,麻烦

网友:
以前在技校学的专业是冶炼,记得量具钢好像是9sigr(9硅铬),韧性很好。

网友A:
主要是淬火问题 不淬火也就洛氏10几度,淬火后量具材料应该是9CrSi硬度应该是60度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淬火问题 不淬火也就洛氏10几度,淬火后量具材料应该是9CrSi硬度应该是60度左右

楼主:
已经将直尺有刻度的部分铣断截下来了, 感觉尺身的两条边缘部分相对比较硬,可能经过特殊处理。

网友:
看牌子和是否山寨

网友:
我有一个废的300mm的,没有游标部分了,想改个直尺用,用锯锯了半天,锯齿都秃了才锯5mm,夹到台钳,大锤一砸,砂轮一磨,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淬火问题 不淬火也就洛氏10几度,淬火后量具材料应该是9CrSi硬度应该是60度左右

洛氏硬度是没有单位的,不能说洛氏10度、60度,应该叫:10洛氏硬度C、60洛氏硬度C;或是省略点讲10洛氏硬度、60洛氏硬度(这种情况下默认为洛氏硬度C标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淬火问题 不淬火也就洛氏10几度,淬火后量具材料应该是9CrSi硬度应该是60度左右

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洛氏硬度是没有单位的,不能说洛氏10度、60度,应该叫:10洛氏硬度C、60洛氏硬度C;或是省略点讲10洛氏硬度、60洛氏硬度(这种情况下默认为洛氏硬度C标尺)。

再学习!

网友:
大哥说多少度不是方便吗?我要整个说一遍怕你听着累。大家都明白啥意思得了

网友(2011-05-12):
山寨的广陆数显,用合金钻头打了3个孔,很辛苦~~

网友:
看过个新闻,有个小子给磨成刀子了,法医鉴定尸体还以为是剪刀的伤口,就没想到是卡尺。

网友:
 很硬 很脆 前两天刚不小心把我的成量300mm的宝贝卡尺刀口碰断了.......... 大口吐血中........

还是尺身那半 换都没得换.... 半报废了...

此尺淘宝价格二百加.........

网友:
怎么各位说的都这么NB啊,我那卡尺掉地板上,卡爪就秃了,没办法,只能用老婆磨指甲的砂条修一下,没感觉多硬,比钻头差远了,所以现在用的时候都特别小心,不好钻孔是因为这个是不锈钢,当然难钻一点了,但是应该没各位说的这么高硬度

网友:
按这么说,用游标卡尺的尺身来做刀子是最好不过了?又不会生锈又硬

网友:
老师说了,卡尺、量块等量具,对材料的硬度和表面耐磨度比较高,所以一般用的是含碳量较高的过共析钢,钢号前面有个”T“

网友:
防磨损的

网友:
卡尺破损处也会生锈的

网友:
看来卡尺做刀子是不可行的咯!

网友:
LZ的卡尺应该是模具钢的,如果你当初是高价买的硬质合金材质的卡尺,你的铣刀铣废N把也是徒劳的

网友:
一般普通国产尺子用高碳钢,T8,T10.

网友C:
卡尺就是咱的媳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