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 gy520

楼主(2010-05-16):
飞了固定翼一年多!最近刚配了个450!陀螺是 gy520+9257现在飞总是有金鱼尾!感度从7~60都不行,感度低时大角度慢摆,高时小角度快摆!晕!
行程够!感觉锁尾的吧摆动角太小,怎么调?换个大摇臂?求大神帮助!

网友A:
舵机左右打死,看下尾巴的滑块是不是满行程运动的,还有尾巴拉杆推拉是否顺畅,不要接上舵机用手拉拉试试看,是不是尾巴哪里有卡住?

网友B:
舵机摇臂球头安装位置?是不是过大了?
距离短点控制比较细腻~

网友C:
油门提高点试试

网友D:
锁尾那套东西机械阻力过大?不过楼主是老手了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还有就是尾舵机不够力了,力量偏小造成的?9257用了好长时间了?快挂了?

网友E:
是不是设置成3d模式了?

网友F:
原帖由
miaopeng88
于 2010-5-19 14:51 发表
是不是设置成3d模式了?
一般就是应该设置成3D模式,我的600N之前用F3C模式,尾巴好慢哦,打满舵了,都是慢慢的转圈。
换成3D模式后才好一些。
建议LZ检查尾巴机械部分是否松旷,是否卡涩
检查陀螺仪安置的避震是否妥当,整机震动是否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