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的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10-05-16):
三叶36级
发动机
,现在出了个问题,还没启动就很热了,我也知道是贫油了,主油针已经到了4圈,油路和化油器没有问题,都清洗过,而且很难着车,怎么的,油是成品油。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还没启动就很热了, 赶快启动!转起来就凉下来了,

楼主:
哎,今天有空又试了一下,把火头拆下,用手指堵住缸头,有油雾化的喷出,但是无论加不加火头的电发动机声音都一样,好像火头那里也不漏气啊,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藤椅的朋友,就算发动机过热了启动了也会死火的哦。

网友B:
你用的什么油?以前用过这种油没有?感觉主油针4圈已经够大的了。

网友C:
先换火嘴,不成换油。LZ可再说明下情况,老讲不清。未启动发动机会发热????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还惦记着的,问题早弄好了,发动机的压缩不够了,活塞环退火了,估计是原来贫油造成的。自己检查压缩的时候就听声音像拔罐子的,没注意阻力变小了,以为是旧了的原因,其实是活塞密封不是很好了,换了就OK了,现在钢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