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飞3D时做动作流畅度没模拟器上好做是哪里调好?

楼主(2010-05-16):
500飞3D时做动作流畅度没
模拟器
上好做是哪里调好? 升降和副翼EXP -25 , DR100

网友A:
确保旋翼头各个部件运转流畅前提下,3D时候打舵注意升降和副翼在大舵量时候不要同时叠和大螺距,否则转速掉转飞机就不好控制了

楼主:
多些帅呆的指导

网友B:
整体螺距正负12度,循环螺距正负10度即可,或设成循环螺距正负12度可暴力飞行。
感觉钟摆如果打舵过快掉转会很严重,锁尾失效,所以做大动作还是慢慢来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