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了坏了,,怎么修复?

楼主(2010-05-16):
怎么修复?舵撞石头上把下面的螺丝拉了出来。悲剧啊。。。桨也打成这样。。可以修复吗? 船底有轻微漏水

网友A:
最简单办法是堵了原先的孔,从新打两个装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办法是堵了原先的孔,从新打两个装舵
精辟

网友B:
先堵上,背后用玻纤片背上就牢了。还可以在原位置打孔。

网友:
用AB胶来补,撞多几次,你就是修船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堵上,背后用玻纤片背上就牢了。还可以在原位置打孔。

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