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SP 320A 一拖二电调烧了!

楼主(2010-05-16):
请问 是哪里烧了??我找不到呢,哪位好心的大哥 能帮小弟修修?? 谢谢了

网友A:
这么明显的单片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明显的单片机问题
单片机是哪个??

楼主:
现在这电调 是通电的,就是没有反应

网友:
回复 楼主:

明显三极管DXX烧了,其他就测量
楼主这也看不见,  闻一下都知道吧!

楼主:
能画个圈圈么

楼主:
我一闻整个都是臭的

楼主:
还真看见了,中间断了一根

网友:
自己看吧

楼主:
恩 看到了 谢谢

楼主:
但是 这个要换 的 话 修手机的 一般能修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明显的单片机问题

晕,您从哪里看出来的?

网友:
D882
2SD882 NPN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