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上显示的高度等信息是用什么设备?

楼主(2010-05-16):
FPV
上显示的高度等信息是用什么设备?

网友A:
不要求精确的话,就GPS的Z坐标,误差比较大,有十几二十米。想要精确的话就买个高度传感器。

楼主:
看有些人的还有航速,电池电压,什么的,是什么设备?
OSD是什么用的?

网友A:
OSD的意思就是视频叠加,通过一些芯片、元件将航速、坐标、电压等等一系列你需要的信息叠加到显示屏幕上,让你一目了然。
航速、坐标、回家方向、距离等都是通过GPS来完成,电流通过电流传感器,你买一个OSD设备,就包含了GPS和电流传感器。

网友B:
回楼主,用的是气压高度计,GPS测高也可以

网友C:
GPS通过OSD叠加到视频上

网友D:
可以考虑下低价的决不退棋O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