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不胜感激。

楼主(2010-05-16):
请教高手,不胜感激。
请高手讲讲,这个部件的工作方式。

网友:
是离合器  不知道是什么工作原理

网友:
右边这个是行进离合器
左边那个是切断某一边动力的,应该是控制转向的。控制方向的这个设计得不好,不能比例控制。

网友:
只知道是离合,不知道是怎么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