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老鸟天地飞9通接收如何接450

楼主(2010-05-16):
只看见接收上写123456789也没个说明书接不来啊 美国手和中 国手接法一样吗? 还有KDS800陀螺的感度如何设置也求助下

网友A:
126 接舵机 4接尾巴 5接陀螺

网友B:
饭兄正解

楼主:
3接电调么?

楼主:
另外~接反了会不会烧掉啊

楼主:
我再自己顶顶 求老鸟帮忙

网友C:
电源和信号PIN不要接反就不会烧,接收机上所有的电源正负脚都是焊在一起的,只需要试出来哪个通道是给转速输出的就可以。心里没底的话把电机反接一下再试比较保险。

楼主:
反接就不会烧了么???

网友C:
说的是无刷电机三根线把两根对换,这样就算通道映射错误意外电机启动,也不会带动大桨伤人了。

楼主:
那~~这个和拔掉电机线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C:
拔掉电机线你怎么知道电调通道接对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