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很久了,入门机型的话ESKYEK1H-E013A\E014A这机咋样?

楼主(2010-05-16):
潜水很久了,本来想收个2手的450,可基本上没有低于1000的,还要自己买控,想来想去还是决定买成品的了。

请老鸟们帮忙,ESKYEK1H-E013A\E014A这机器咋样?
1:适合新手吗?
2:我都需要买什么配件呢?
3:我不想用模拟器,想直接飞了,可行不?
4:我看有卖全套金属升级件的,235元,买不买呢?
5:如果零件炸坏了,有山寨的可以换么?
6: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品牌整机比自己攒的山寨450要便宜?

金属升级件图(去不掉下面的字,有广告嫌疑,请见谅....)

网友:
你说的品牌整机比山寨还便宜?不会是把品牌空机看成整机了吧,另外整机的价格最主要的还是看电子设备,低端的一套和高端的一套价格不是差一星半点的

网友A:
我有一套013升级全金属的了,要不要

网友:
这个品牌国内听说不做了

也就是配件那些没了。有也很贵。不好买。还有假冒的等。
所以呢  明白了吧

网友:
潜水很久?还买013?

网友B:
不建议.我当时就是这样干的.后悔死了.
设计缺 陷,尾桨转速跟不上,所以锁尾有问题.没飞几次,就扔那了.多花了钱.
后来上了山寨450,不会贵多少,比起那个来性能好多了,而且配件便宜.

网友:
这潜水不合格呢

网友:
这机子不怎么样,陀螺也是不锁尾的0704 其实建议潜水 然后自己配,如果没老手带 又不会配 这个机子也是不错的选择,不过后期维护费用相当昂贵。。

网友:
潜水不合格  买这个飞机还不如买山寨的450,配件比这个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套013升级全金属的了,要不要

你的联系方式是多少?留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我当时就是这样干的.后悔死了.
设计缺 陷,尾桨转速跟不上,所以锁尾有问题.没飞几次,就扔那了.多花了钱.
后来上了山寨450,不会贵多少,比起那个来性能好多了,而且配件便宜.

贵了好多呢,飞魔士的皮带传动一套加控下来要2000+

网友:
你以为飞魔士很差么? 其实这品牌在国产机中也是数一数二的!目前我在用 感觉不错! 虽有广告嫌疑!但不管了! 也是良心话

网友C:
1:适合新手吗?
很不适合,但也不绝对。对于地处偏僻又没人带的新手,RTF说不定就是个好选择,因为自己装的飞机你不知道怎么算是装好了调好了,出了问题一头雾水,RTF不能说完全OK但基本都是OK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2:我都需要买什么配件呢?
只有原厂配件,主轴尾轴横轴,大桨大齿。如果是塑料旋翼头,摔一下基本就要换一半了,很贵。

3:我不想用模拟器,想直接飞了,可行不?
有钱怎么都行,飞一次秒炸,重新买一个飞机。

4:我看有卖全套金属升级件的,235元,买不买呢?
不建议,因为一旦坏了没有单个卖的,只能再买一套......

5:如果零件炸坏了,有山寨的可以换么?
没有

6: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品牌整机比自己攒的山寨450要便宜?
因为自己装的会挑好的电子设备,整机一般按木桶原理选择性能接近的器材,所以性能只能说可以,不能说很好。还有一点重要的,ESKY卖整机基本是亏的,但钱全部从配件上赚回来。

我就是ESKY 026入门的,在板凳上将的热心帮助下,一点点学修学飞,只摔了两次,已经觉得修起来太贵了。二手450在1000以下绝对搞得到,我就搞到了,不带控其他全的,控的话丰俭随意了,200不到的FT06-C也可以飞。

楼主:
难啊,混了2月了,最便宜的二手450是个北京的哥们卖的1300大米。还是聊了半天才1300

网友:
养成习惯,有时间就去光顾综合交易区。

网友:
引用 网友C:
ESKY卖整机基本是亏的 ...

有没有搞错?就那些个破烂东西还会亏本?五十块钱的舵机加一百来块的控,再加上一百块钱的陀螺仪,五十块钱的接收机。空机我们现在也知道,成本不会超过200块。电机电调100块。

500来块钱的东西卖2000块,还能亏本?

网友:
LZ你到底有没有好好潜水

网友D:
我当时卖个800不到的加控飞的LZ砸没 出现阿,我那个飞机还是不错的来GL450C 银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当时卖个800不到的加控飞的LZ砸没 出现阿,我那个飞机还是不错的来GL450C 银色

那你现在再卖我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现在再卖我一个

看到这句感觉异常无语,高人,我辈避之

网友:
现在的山寨的V2 V3已经便宜到不能再便宜了   还买013干嘛?   弄个KDS800 262hb 锁尾   933 做斜盘  6EX的控 能花多少钱 2K 之内绝对搞定  还有论坛2手划算的450多了去了,前几天刚看到一个YT PRO 2200 全套

网友:
 还是那句古话,便宜的代价很大!所以新手,还是要在了解和熟悉450性能和有心理准备后(操一操模拟)再上。再就是空机买新的吧,没炸过的精度相对高一些,陀螺可以收2手,但强烈建议401等,因为它的性能会弥补你技术的不足,不至于过早失去信心。舵机也买新的吧,最好普及型的就可以了。空起码用个6EXHP吧,这样的准备才有一定基础。
ESKY的就别去考虑了,当心被JJ玩死~~~~
对了,22楼的头像我看清楚了,是咬的一个套套!顶一下,头像比较正。

网友E:
哪里能买到山寨机, 陶宝有没有。你们都说山寨机一套下来2000,比如KDS一套下来也才2000,干嘛买山寨机,难道KDS也算山寨机

网友:
我也想搞个450飞飞,感觉KDS不错,可是设计好象怪了一点,和一般的450不太一样,不知道配件通用不通用

网友(2010-06-29):
买了你就哭吧     esky是品牌   不是名牌       自己配的450的话    初期投入4000左右
以后就很省了       而且电子设备等都比较不错      都是不容易坏了         你在看看淘宝上的013 014的配件价格      贼贵
450怎么配都比esky的飞机好飞   好维护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哪里能买到山寨机, 陶宝有没有。你们都说山寨机一套下来2000,比如KDS一套下来也才2000,干嘛买山寨机,难道KDS也算山寨机
        套机上的很多电子设备都很垃圾       根本不能跟自己配的比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哪里能买到山寨机, 陶宝有没有。你们都说山寨机一套下来2000,比如KDS一套下来也才2000,干嘛买山寨机,难道KDS也算山寨机

KDS 就是山寨的先驱者  但是不建议KDS套机   炸鸡后 主轴不通用  价格还死贵 飞越所有配件通用 山寨到处都是 逼着眼睛淘宝一艘一大堆 现在V2.5空机只有378 元    舵机md933  75*3 元     MD922锁尾  75块   KDS800陀螺仪 二手的100块   好盈40A电调 140块       控么 天地飞8 或者2801PRO  都好用  900左右 你自己算算多少钱   不知道比那个ESKY 好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