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终于。。。山寨DLG装好了

楼主(2010-05-16):
飞机是苦老大那里买的木制DLG。。。今天终于装好了,加起来差不多花了1周时间

总算把重量控制在了300G以内,应该飞行效果不会太差

网友A:
重量控制的不错,上点全图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量控制的不错,上点全图我看看。

今晚光线不好,明天去试飞了顺便拍点图给你看看,你的飞机可以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

网友B:
老苦的不是成品吗?还要自己安装一个星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苦的不是成品吗?还要自己安装一个星期?

即使是LS3这样的商品机,装一个星期也不为过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晚光线不好,明天去试飞了顺便拍点图给你看看,你的飞机可以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

呵,好啊,你的意见我们一定虚心接受。

网友:
新加強板本都完成喎!!讚

楼主:
今天风大且乱,不适合试飞新飞机,因为对这飞机性能完全没有概念。。。我先上点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好啊,你的意见我们一定虚心接受。

关于你的飞机一些装机出现的问题,优点不说啦,重量轻,强度好,关键是价格便宜,而且仿的是一代名机龙虾,所以性能不用说
1. 产品包装上需要再做加强,我的飞机寄到以后机翼出现了被快递压裂的现象.
2. 机头脱模脱得很好,但是主翼台的强度令人担忧,总结下来就是太软,长时间暴力投掷可能会导致翼台撕裂,建议在爪牙螺母上面背一块2MM的层板,可以大大加强翼台强度,另外翼台转角处再用0.2左右的玻纤布加固一层.
3. 那个特佛龙的套管+钢丝实在是不好用,因为难以拉直,所以钢丝在套管里阻力很大,而且又重,用1MM的碳纤棒+3MM的热缩套就很好用,重量只有特佛龙钢丝的一半,但是顺滑程度好,虚位减小了很多,1MM X 1000MM的碳纤棒也就2块1条,热缩套可以忽略成本不及,但这对你飞机的品质进一步提升
4. 固定主翼的铝套2端貌似是冲压进去的? 因为在打磨以后均出现了脱落现象? 没办法我只好用玻纤片在主翼固定螺丝上背了一块固定用.建议直接使用内径3MM的碳纤管作为螺栓定位套.
5. 一定要配详细的说明书,否则组装DLG对我等菜鸟实在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6. 机翼蒙皮起皱起得很厉害,换一个牌子的蒙皮试试?
7. 机翼翼尖2端建议用一小条碳纤布进行加固,因为1.5M的机翼对于普通身高的人来说,投掷前翼尖肯定要触地。因为把机翼提起离地再投掷的话,不方便发力;靠手指用力把机翼抬平的话,对翼尖部位又有所伤害。

目前这些就是在我装机的时候发现的问题,如果都一一改良的话,除去手工费,成本可能会增加30-50元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你的飞机一些装机出现的问题,优点不说啦,重量轻,强度好,关键是价格便宜,而且仿的是一代名机龙虾,所以性能不用说
1. 产品包装上需要再做加强,我的飞机寄到以后机翼出现了被快递压裂的现象.
2. 机头脱模 ...

好的,我们一一改正!
1.包装的问题,已解决订做的箱子也已交付了,这二批发香港的已用的是新箱子了。
2.翼台的问题,一共2个固定螺丝,前面一个我们将增大直径,后面一个不变还是使用尼龙的这样在有撞机的时候尼龙可以很好的缓冲。另外,我们测试飞下来翼台转角不用担心加强的问题。
3.碳纤棒我们也考虑过,但考虑到与舵角的固定问题和热缩管与机身粘合的问题,所以还是选择了钢丝,特佛龙套管就是用LS3的那种,只所以不够顺滑是因为钢丝的问题,更换更优质的钢丝顺滑程度会更好。另外,要说明一点。钢丝不要特意拉直,直接放特佛龙里就OK了。特意拉直反而会不顺滑。
4.呵,正常是这样安装的,先在机翼处打孔,然后再把那个铝套管放进去,周围用环氧固定,这样才有强度,不然你的机翼这么安装是不对的。受不了大力的。建议看下LS3的安装就OK了。我晚点找个截图给你看下。
5.详细的彩色说明书已在制作中,因为前期外单的订货都是只要简包装,他们还要二次贴牌,所以我们也没在这方便多做考虑。
6.呵,蒙皮再熨一下就OK啦。不过我们尽量再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7.这个建议很好,准确的说是在机翼翼尖的底部,我们会加强的。也可能是以后我们的一个特点。呵。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我们一一改正!
1.包装的问题,已解决订做的箱子也已交付了,这二批发香港的已用的是新箱子了。
2.翼台的问题,一共2个固定螺丝,前面一个我们将增大直径,后面一个不变还是使用尼龙的这样在有撞机的时候 ...

机翼中间的栓套我是用环氧固定的:loveliness: 我看过LONGSHOT的安装说明,至于为什么要在铝套前加一个玻纤片,是因为你的铝套在经过打磨后,两端的开口掉了。。。因为你的铝套只是两头是3MM内径,中间是5MM的内径,所以磨掉两头以后螺丝固定不住机翼了。
碳纤棒+热缩套做好了很好用,几乎没有虚位,热缩套加热一下,让他刚好收缩到碳纤棒的大小,然后用环氧点在热缩套底部,用胶带固定在尾管上面,固化后就能很好的固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翼中间的栓套我是用环氧固定的:loveliness: 我看过LONGSHOT的安装说明,至于为什么要在铝套前加一个玻纤片,是因为你的铝套在经过打磨后,两端的开口掉了。。。因为你的铝套只是两头是3MM内径,中间是5MM的内径, ...

你的这个方法倒真的不错,改天我再试试。

大胆的去甩吧,用出你10成的功力,任何地方出问题我均给你免费提供配件!(前提不是安装的问题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方法倒真的不错,改天我再试试。

大胆的去甩吧,用出你10成的功力,任何地方出问题我均给你免费提供配件!(前提不是安装的问题 )

哈哈哈。。。。。厂家都那么说了,那我就狠狠的甩,像你甩龙虾那么温柔可不行

网友C:
我也裝好了,試飛後感覺良好!
但我的機比較重,請問CG是否在8Omm呢?

楼主:
ON
引用 网友C:
我也裝好了,試飛後感覺良好!
但我的機比較重,請問CG是否在8Omm呢?

根据LONGSHOT的说明书,CG是80MM位置!!今天我去试飞,稍微降落暴力一点就把垂尾折了。。
今天11点的时候去做第一次试飞,但由于我测算失误实际重心被后移到88CM左右的位置。

到达飞场后,轻轻用手投出(注意不是投掷)测算重心,发现重心严重靠后。。。然后就往机头加了点配重,再试,投出后还是重心靠后,就在降落的时候杯具发生了,来了阵风,飞机被突然抬起,然后失速了,飞机大约在离地50CM的位置拍下去了,想着没什么事,但捡起来一看,垂尾摔折了,如图所示

下 载 (47.04 KB)

红色就是被折断的位置,蓝色是我嵌入了2条小碳条加强,透明淡蓝色是玻纤布加强,请大家看一下这样的加强是否有作用?我觉得还会从其他减重孔的连接部再次断裂的。50CM不算高啊,而且都不算摔机,顶多是暴利降落,这样都会折。。。唉。。。这是锻炼我完美降落的水平呢?!!

经过维修和重新配重以后,飞机终于达到了傲人的308G,终于和官方数据接轨了。。。>_<|||

网友:
建议玻纤布加强的范围加大向后延伸

网友A:
引用 楼主:
ON
根据LONGSHOT的说明书,CG是80MM位置!!今天我去试飞,稍微降落暴力一点就把垂尾折了。。
今天11点的时候去做第一次试飞,但由于我测算失误实际重心被后移到88CM左右的位置。

到达飞场后,轻轻用手投出(注 ...

垂尾的减轻孔和碳片加强的位置都反复试过的!
断的地方是碳片加强的地方,是不是尾先着地的?没事你接着试!垂尾随后就到!
不过这地方还真的没断过不知道是不是忖劲!其它的你调好重心大胆甩!我有话在前面你不用胆心!

网友C:
大胆的去甩吧,用出你10成的功力,任何地方出问题我均给你免费提供配件!
老苦你叫的呀!我明天就出9成功力試下有乜問題先,有冇事都再報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垂尾的减轻孔和碳片加强的位置都反复试过的!
断的地方是碳片加强的地方,是不是尾先着地的?没事你接着试!垂尾随后就到!
不过这地方还真的没断过不知道是不是忖劲!其它的你调好重心大胆甩!我有话在前面你 ...

哈哈,苦大哥,多谢,我并不是说你的东西质量不好,毕竟这东西是一个慢慢积累经验的过程,大不了整个尾巴折了就再找你买一个尾巴不就可以了。。落地是平拍落地的,也就是垂直落地。。我接着试,下次飞的时候小心,注意一点
是否考虑过尾巴用整块轻木制作?不打减重孔?这飞机的机翼太强了,想把机翼玩坏估计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胆的去甩吧,用出你10成的功力,任何地方出问题我均给你免费提供配件!
老苦你叫的呀!我明天就出9成功力試下有乜問題先,有冇事都再報告!!

呵,你也一样,拿出你的功力来!

网友:
还是先把降落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