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卡盘(又加了几张照片)

楼主(2010-05-16):
125的卡盘,紧几圈就卡一下,很不好转,打开修,发现伞形齿向外一点就很顺畅,只好加长一点,再把槽加宽一点,问题解决了。

网友:
琢磨+DIY = 成功

网友:
呵呵,现在才知道卡盘结构,多谢LZ

网友A:
 真是感叹现在有条件的制造业从业者己没有认真的劲头,也许是一分钱一分货的原故吧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感叹现在有条件的制造业从业者己没有认真的劲头,也许是一分钱一分货的原故吧

严重同意。。

看看伞齿齿面就知道了,粗造度那个大的来。。

网友:
我的也是这问题,也尝试下

网友:
做螺钉的人的寿命没有螺钉长,
真实人类的悲哀......................

网友:
gm现在的产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