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下单翼水机(小结一下)21楼精彩视频

楼主(2010-05-16):
290元含邮抢购了一架下FB单翼练习机。苦等了10天才到货。

工艺还是很不错,就是减料比较严重,层板都不错,就是副翼平尾等个别地方用的都是桐木,导致偏重。

翼展1.56米,长1.39米。不加油重量3300克,油箱是260cc的。估计有点重了。配备os46的发动机

大家给参谋一下,是不是有点太重了。怎么样能比较好飞。

正装发动机感觉会严重污染飞机,改成倒装的了,同时化油器加了一段防进水的硅胶弯管,连上了假火头。

断阶在重心后1.5厘米处。浮筒和机翼的夹角还没有测量,可调整。

从晚上10点,一直连续干到第二天下午两点,16个小时完成初步安装。

网友A:
水機的話 發動機就不要倒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機的話 發動機就不要倒裝了

装了个弯头防止水和水汽进入化油器,不知效果如何。正装的话由于是下单翼,排气管的废油就全喷到机身和机翼上了。 考虑大部分时间都在天上飞,就冒险尝试了倒装,但愿不要出事。。。。。

网友:
买了就带浮筒吗??
如不带浮筒,很多地方都有卖的这个飞机是仿经商的。我飞过不带浮筒的,性能不错,这个重量确实比较重了。

网友:
下单翼飞水上主翼比较容易沾湿。

梧桐木重量会比较高,木纹粗细不一万一遇水后再干容易变形(巴尔莎木比较不会)。

OS 46二冲倒装会比较不顺,且惰速也会差,故不见议倒装(或改侧装)。

浮筒标准重心应于段阶处后方1CM处。

浮筒之水舵太浅,且水舵面积也太小,怕低速水面时不好控制方向。

46发动机油耗高,标准油箱应该320CC可飞七至八分钟。

浮筒和机翼的夹角,是取主翼的水平或机之水平尾翼,与浮筒之上缘取相同之水平。

减重可以将油门舵机改为MINI小舵机,电池改用AAA号足700豪安以上镍氢电池来瘦身,要再无法减重的状态下,只要起飞水道够长(150米以上),并加大升降舵效就肯定能够飞起来的。

楼主:
浮筒是单配的。

楼上各位的建议我会仔细考虑,然后进一步改进。争取装的更好。

网友B:
我有一架气动外形和你飞机一样的,TAOBAO输入关键字“FB40”可以搜到。我觉得不错,我装的是三叶52的引擎。不错,如果副翼是单舵机的,我建议改成双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架气动外形和你飞机一样的,TAOBAO输入关键字“FB40”可以搜到。我觉得不错,我装的是三叶52的引擎。不错,如果副翼是单舵机的,我建议改成双舵机的。

我准备单舵机,想其他办法避免副翼舵机和其他舵机打架的问题。我的这个也是FB40。

网友C:
我飞过这个飞机的   陆机版本  FB40  Venus

飞机用料不好,很多地方是桐木,整机偏重,不过对于200多的价格来说可以了

副翼匡量很大,装钢丝的时候自己往里面需要填充环氧树脂

我的飞机尾操纵多面的套管比钢丝还细,干脆没法用,直接把舵机安装在最后一个隔框处直拉

忘记说性能了

非常好飞,稳定性也很好,降落很容易,关闭油门  飘~~~

我的是电动版本,起飞不考虑优美的话,2-3米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飞过这个飞机的   陆机版本  FB40  Venus

飞机用料不好,很多地方是桐木,整机偏重,不过对于200多的价格来说可以了

副翼匡量很大,装钢丝的时候自己往里面需要填充环氧树脂

我的飞机尾操纵多面的套管比钢 ...

我的这架飞机是一个新的生产批次,用料没有改变,还是死沉。不过我专门检查了副翼的匡量,貌似厂家进行了改进,基本没有匡量了。

楼主:
装机小结

飞机主体经过近50个小时的紧张安装,终于完工了。测量了一下各部位重量,以便全面评估这架飞机。
机身总重1690克,机翼重量740克,加油260cc,约260克,全套浮筒800克。起飞重量3490克。

但如果不算浮筒的话起飞重量2690克,这对一架翼展1.56米,长1.39米的下单翼半像真飞机来说还是不错的了。个人认为不算重。

最终还是采用了倒装发动机的安装方式,感觉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毕竟采取了一定的防范措施,而且毕竟飞机在水上滑行的时间还是比较短的每个起落在水面滑行的总时间也就30秒左右。

冒一次险,让实践检验一下。南方如来,真主阿拉,西方上帝,东方佛祖,保佑我吧。

下一步安装外挂双拉烟和dao dan发射装置。

我要好好地飞,老老实实的飞。。。。。。

网友:
这个飞机290还要抢购啊,我帮朋友在金山买的只要235,这个飞机空气动力性能很一般,飞起来比较慢,而且发动机倒装飞机机翼和机身上一样都是废油。只不过废油变成在机翼下面了。而且倒装比较容易淹缸,发动的时候要注意了,我朋友用的OS55飞的,速度比我用三叶52的全球SPORTS40慢不少,再加上800克的浮筒的话我觉得对这个飞机来说太吃力了,担心转弯会失速。

网友B:
改副翼双舵机,不是因为舵机打架,是这飞机全速的时候,副翼抖得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副翼双舵机,不是因为舵机打架,是这飞机全速的时候,副翼抖得厉害。

听说这个问题了,产生这个问题是不是由于这个飞机副翼的安装匡量比较大呀。这批厂家似乎改进了一些,副翼摇臂轴基本没有匡量,有点偏紧,应该能避免副翼高速震动的问题吧,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D:
楼主能把买的联系方式给一个吧,我也想要买一个,好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把买的联系方式给一个吧,我也想要买一个,好便宜啊!!!!

http://item.taobao.com/item_detail.jhtml?item_id=d3913f48353a8016f46adb8d3eb38b40&x_id=db2

网友E:
这种类型的下单机我飞了一年,用的是ASP46II型发动机,原来是正装发动机,油喷的机翼上面全部都是,包括尾翼都有,后来发动机改倒装,非常爽,做卫生也方便了,发动机很少会空中熄火!

另外下单机和中单机飞机穿水鞋以后重心多少会改变,加速低头,降速抬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类型的下单机我飞了一年,用的是ASP46II型发动机,原来是正装发动机,油喷的机翼上面全部都是,包括尾翼都有,后来发动机改倒装,非常爽,做卫生也方便了,发动机很少会空中熄火!

另外下单机和中单机飞机穿水 ...

加浮筒是有“另外下单机和中单机飞机穿水鞋以后重心多少会改变,加速低头,降速抬头!”的现象,我减小下拉了,不知是否有效,楼上有什么高招吗指点一下。
我加浮筒后内部布局做了些调整,目前满油重心偏前,空油重心正好合适。楼上以为如何?

网友E:
楼主以上做法正确,祝开苞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以上做法正确,祝开苞顺利!

今天首飞了,非常好飞。可以做圆周横滚。除了动力在使用11*7的桨下略显不足外,其他都非常令人满意。下次飞我换12*4的桨试试。

楼主:
视频

非常好飞,起飞后就调了两下微调,稳定性和操控性俱佳。

网友:
起飞很漂亮

这架下单的练习机横滚不错哦,尾舵配合的好,没怎么吊高度,好技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圆周横滚的难度更高一些

网友F:
LZ飞机做得好,飞的精彩,在好几个论坛上看到照片和视频了,我也学习装了一架,想请教LZ飞机的重心离机翼前缘多远(不加油)?我装的水鞋好像比你的靠前,断阶大概对应在机翼前缘80MM处,不知道这种飞机是不是重心靠前些好飞,本人初学,谢谢

网友:
不错啊,准备再来架水机

楼主(2010-06-17):
引用 网友F:
LZ飞机做得好,飞的精彩,在好几个论坛上看到照片和视频了,我也学习装了一架,想请教LZ飞机的重心离机翼前缘多远(不加油)?我装的水鞋好像比你的靠前,断阶大概对应在机翼前缘80MM处,不知道这种飞机是不是重心靠 ...

论坛里有详细的关于断阶位置的讨论帖子,你可以搜一下,我一般放在整机重心后1-2厘米位置,据说这样水面滑跑比较稳定,但离水速度要高一些。
很多东西没有定论,需要自己尝试。

网友:
如果水鞋后支架用机翼的固定螺丝,两个支架在水鞋上按水鞋原有的定位孔位置安装,断阶的位置对应在机翼前缘后75MM处,是不是有些靠前了?LZ的飞机也是这样吗?(照片上不好分辨),LZ的水鞋支架在水鞋上没按定位小孔位置安装吗?水鞋后移了?我只飞过上单翼,这个下单翼稳定吗?谢谢!等待成功者的指点后再飞!呵呵

网友:
我在水中试了一下,水鞋尾部刚好跟水面一平,感觉好像水鞋偏前了,等LZ指点

楼主:
最好按照定位空位置安装,我没量距离,断阶位置要参考重心位置。这个飞机比上单翼灵活不少,而且重量大,速度快,稳定性没有问题,最好先找老手给你试飞。

网友:
谢LZ,祝以后飞行更上一个台阶!

楼主:
我为了照顾重心和短阶的相对位置,同时利用固定机翼的两个螺丝,我的浮筒支架并没有严格按照浮筒上的定位孔安装,这样带来一些小问题,浮筒固定的不是很结实。但只要降落技术好,问题不大。

网友F:
再次感谢!LZ上面的话让我疑团尽释,我准备做4块铝连接板,让水鞋往后移(比定位孔后移20MM),这样水鞋支架螺钉就可以牢固拧在玻璃钢内衬的木板上了。我是天津的,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交个朋友,我做机电设备的,LZ如果有需要CNC加工的小零件,尽管说话。

网友:
打死我也不飞。呵呵

网友:
楼主降落的太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次感谢!LZ上面的话让我疑团尽释,我准备做4块铝连接板,让水鞋往后移(比定位孔后移20MM),这样水鞋支架螺钉就可以牢固拧在玻璃钢内衬的木板上了。我是天津的,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交个朋友,我做机电设备的,LZ如果 ...

比较巧呀,我小时是在天津长大的,在天津上的大学,算半个天津人呢。哈哈

网友F:
刚看到留言,呵呵,我的电话13622002879,我的周日飞了一次,还可以,感觉动力有些小(OS46),迎风飞得慢,方便的话,短信给我电话,可以常联系,有时间来天津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看到留言,呵呵,我的电话13622002879,我的周日飞了一次,还可以,感觉动力有些小(OS46),迎风飞得慢,方便的话,短信给我电话,可以常联系,有时间来天津飞啊

好的,有机会天津飞。建议你用12*4的桨配os46动力就够了,基本能做大部分P3A的动作了。不过12*4速度不是很快。这个飞机我用11*7配os46飞过,速度快,但做动作就比较费劲了
我的qq:99151741,我一般在线
可以看看这个视频,不过遗憾的是没敢使劲做动作: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3ODAxOTEy.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