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调机问题

楼主(2010-05-16):
飞固定翼!飞行中调节各舵面,总出现一种问题。慢飞时,调节好了,以加速后不是仰头就是低头!
困扰我很久了!一直只能慢飞!求教!

网友A:
拉力线不对或者是重心不对!

网友B:
和翼型有关系,平凸翼型一般都有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