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新手!用木浆还是玻纤?

楼主(2010-05-16):
木浆双桨好严重,难调!求解,身边有高手木浆倒飞!
那种比较好?请高手给些建议!!谢~

网友:
新手木桨比较好哦

不会损坏旋翼头

网友:
木浆双桨好严重,难调!   是你的木桨有问题吧,换一付,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换一付就没事了,等会悬停了再上玻纤。

网友:
以前以为玻纤桨耐炸,小炸不会坏,就换了玻纤的.后来炸了两付发现并非如此.
干脆又换回了木浆,成本低些.
以后要是学会飞暴力3D再换回玻纤的,安全点.

双桨再好好调一下,不一定是桨的关系.也可能是横轴弯了,或者横轴不紧,或者横轴轴承间隙大.

网友:
木桨好些,炸鸡成本低,不会坏中联,有双桨可能是不好的木桨或者是其他原因,另外木桨的保存也很重要,避免阳光直射,避免潮湿,否则都可能引起变形~

网友:
木桨配平了没?

网友:
质量好的木浆绝对是新手福音!

网友:
我用的是木桨,感觉还行

网友:
喜欢波桨~

网友:
木桨在摔机后可以有效吸收一部分能量,对飞机是个保护。

至于LZ提到的木桨不好配,我想是因为成本的原因。10多元的木桨最好多买一些,找尽量相近的重新搭配使用。

如果你现在改用20元左右的玻桨,一样存在这个问题。好不好配和种类没有关系,和价格成正相关。

配平原则:重量一致,重心也一致

等你技术差不多了,买一副玻或者碳桨,如果你可以感觉到明显的差异了,那你就可以升级了

网友:
我感觉木浆满好的,我每副浆都用浆平衡器做一下平衡(配平),设置螺距时两个浆调到一样的螺距,就基本没有双桨了。

网友:
木桨!

 :loveliness:  我有N多的桨。却一直用木桨。只是个建议。

网友A:
出来咋到还不会悬停,感觉还是玻浆好,分量重飞的时候明显比木浆稳

网友:
我3D也是用木浆

网友:
TNS 玻碳桨 , 比木桨还轻,效率更高,留空时间更长,声音更小。 目前还没炸过。 不过打算不再用木桨了,飞起来没有这个桨爽。

网友:
玻浆分量重比木浆稳?

引用 网友A:
出来咋到还不会悬停,感觉还是玻浆好,分量重飞的时候明显比木浆稳

网友B:
TNS 不错 我也一直在用~~1

网友C:
我用无门无派的木浆,倒飞悬停,钟摆,彩虹,涮锅,到目前没问题.,哦,还有不熟练的自旋翻

网友A:
原帖由
ESKYE016
于 2010-5-18 22:20 发表
可能是飞机重了反映变慢,对新手来说感觉容易些
木浆最大的问题是浆根厚,很难放进去

网友D:
木浆炸机时损坏对飞机本身也是缓冲,保护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