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922突然死翘翘了 能修吗?

楼主(2010-05-16):
450航线正起劲,突然打着转就炸下来了.
后来检查发现打舵时MD922无任何反映,死翘翘了
也没有发现抱死迹象.难道是电路板烧了吗?

请教高手:这个还能修理吗?
如果不能修,还值得再买这个型号吗?

这几天只好先拿ESKY 8g当尾舵凑合飞着,就是猛烈加减油门时需要补一些方向舵.

网友A:
哦?关注,返厂看看,我也有922,不过一直没用。。。。。。

网友B:
检查一下是不是有线松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关注,返厂看看,我也有922,不过一直没用。。。。。。

这么说可以返修,收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是不是有线松脱了。

线检查了都没问题。

网友:
估计是虚焊了,可以直接找商家,恒吉服务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