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安全的调双桨方法

楼主(2010-05-17):
用摄像机拍,然后在电脑回放,绝对对眼睛的威胁降至0(就是麻烦点 )。用相机也可以,在光线较暗的环境用慢门拍

网友:
n那就直接用摄像头吧

网友:
更安全的做法是:

先在漠河市修建一栋大楼,内建实时监控摄像系统,把你的直升机放在楼内实验室里,启动马达;视频图像通过Wimax网络传输至指定服务器,记住要设多级中继,以免不小心被飞出的大桨击中;

然后,买张机票飞到三亚,用无线网络接收到图像,从监视屏上观看双桨。为安全起见,仍然建议戴上摩托车头盔再看屏幕。

网友A:
是不是太小题大作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说的调双浆好象都会射一样,一般射都是粗心或用了劣质产品。。。每次自己留个心,搞那么多不是脱裤子放屁吗。。。。

网友:
真的怕射,先逃远点在地上开3D,转个3分钟,不射就是不射了。

网友:
要这么麻烦吗?我在手上都是小油门看一下,再飞起来看一下,OK 搞定!!!

网友B:
飞起来看呗  哪有那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起来看呗  哪有那么复杂

楼主:
想要绝对安全肯定要麻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太小题大作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说的调双浆好象都会射一样,一般射都是粗心或用了劣质产品。。。每次自己留个心,搞那么多不是脱裤子放屁吗。。。。

不是小题大作,虽然射到眼睛的几率很低,但一旦出现就是毁灭性的,一辈子就完了

网友:
戴个眼镜就行了

网友:
我觉得镜子最好

网友:
飞机和人之间放块防弹玻璃好了。。。

网友C:
楼上说的对,哈哈

其实横轴,浆都用好了,检查好了,这种几率还是非常低的,比你过马路被车撞死的几率低多了。
再说看双桨,又不需要你凑那么近看,你保持点距离撒,比如隔个3,4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对,哈哈

其实横轴,浆都用好了,检查好了,这种几率还是非常低的,比你过马路被车撞死的几率低多了。
再说看双桨,又不需要你凑那么近看,你保持点距离撒,比如隔个3,4米

网友:
把jj帮在凳子上,加重。。然后把马达开到顶点。。转3分钟,不射就OK拉

网友(2010-07-30):
对,用镜子最安全了

网友D:
调双桨有必要将油门推到那么大吗?
我都是直接放地上,稍微给点油门,逆光看大桨平面的反射光,双桨很容易看出来
另外严重的双桨切风声会很大